我是新手,请各位大大帮忙看看哦!~感激不尽

楼主(2009-06-24):
最近想购入飞机一架,在淘宝上看到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 ... 442a5477750e34d.htm
这个零战,不知给位大大能否给点建议,这个好不好飞,贵不贵?用什么遥控啊,电机啊,电池啊,电调啊。。。。
万分感谢

网友:
因为是下单翼,并不建议新手,不过既然是耐摔材料。。。掉下来只会伤到浆吧

网友:
多搞点浆 4通控 1000 20C  2212 我基本这个配置

楼主:
再次感谢楼上两位大大
和一个傻猫的商家聊了一个小时,被告知还是买飘飘练习飞...
那个好丑啊!~受不鸟啦~
那位大大能不能给点建议,我虾米设备都没有,从零开始的,什么遥控器,无刷,电调,电池,充电器的,都给来点,按参考参考~~
真不想买飘飘,无刷后置和前置不能通用的....
谢谢啦

网友:
飘飘好,他和翼龙都可以说是功臣的飞机,不知有多少模友都飞过他们,再说无刷根本就没有个分后置和前置的区别

网友:
顺便说下LZ,刚开始飞,JJ好飞才是硬道理,样子丑点有什么关系,飞到天上都一个样。

网友:
好飞的通常不好看,好看的通常不好飞。

网友:
建议还是飘飘

我刚开始买了一架画眉鸟的水陆机,很好看,飞上去秒炸
后来搞了一架飘飘很好飞,是练习不错的JJ,现在又搞了架好小子的飘飘

网友:
先买模拟器练习,再上真机。建议先上飘飘机,新手难免要炸机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次感谢楼上两位大大
和一个傻猫的商家聊了一个小时,被告知还是买飘飘练习飞...
那个好丑啊!~受不鸟啦~
那位大大能不能给点建议,我虾米设备都没有,从零开始的,什么遥控器,无刷,电调,电池,充电器的,都给 ...

不知后置和前置的区别,而是不同飞机要用不同KV的问题,比如飘飘一般用6寸内的桨,电机KV值就偏高,而塞斯纳一般用8寸以上的桨,电机KV值就偏低。

网友:
猫还记得当年我刚入模时么?也是同样的想法,拼了命的想飞三栖虾……

网友:
我在这个店买的象真机me109 今天刚到 下午把它装好了 呵呵 现在天太热 没法出去试飞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