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UTABA-10C的螺距设置问题!

楼主(2009-06-24):
请教一下FUTABA-10C的螺距设置里,负螺距的时候就是负值吗?
我以前用的FF9不是负值,都是正的啊!

网友A:
10C和FF9一样的

楼主:
???不是的吧?我螺距在横坐标的下方的时候,是负值啊!
你10C下面的地方时负值还是正值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