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DX6I怎么对拼???

楼主(2009-06-24):
跪求DX6I怎么对拼???谢谢各位了

网友:
LT 有老金的贴 介绍的很详细

网友:
不知道你的接收机是什么型号,我的是6200,先把我的方法列出来

1、关闭接收机、发射机电源
2、将对频插销插入接收机的对频接口
3、打开接收机电源,这时你会看到接收机的指示灯在快速闪烁
4、将发射机上的“教练”开关向上拨起并保持住不要让它复位,随后打开发射机电源
5、此时发射机出于对频状态,发出连续的“哔哔”声
6、仔细观察接收机指示灯,当接收机指示灯由快速闪烁变为长亮,则表示对频完成,可以放开发射机的“教练”开关让开关复位
7、开关复位后,发射机的“哔哔”声消失,显示屏也恢复正常显示,此时你应该可以完全控制模型了
8、在保持发射机和接收机电源开启的情况下,将对频插销拔下,此时接收机就和发射机绑定了。对频OK~!!

要取消绑定,可以再接收机关机的情况下接上对频插销,然后打开接收机,这样发射机与接收机之间就需要重新对频了

楼主:
多谢楼上的感谢感谢万分感谢

网友A:
拿起来死命往对方砸过去,就可以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拿起来死命往对方砸过去,就可以拼了

:loveliness: :lovelin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