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接收机,两个电调

楼主(2009-06-24):
求助各位了,我要做一双发风动船,一个接收机,两个电调应该怎么连接。给油的时候两个电机同时工作呢

网友:
有多大的电调啊。,好盈怎么样

网友:
要有混控才行
不然用Y线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我准备用Y线,比较简单。我电调是两个30A的新西达

网友(2009-07-31):
Y线连接,电调线要改动吧?我试过用Y线连接两个电调,只有一个电机转,有哪位大虾指点一下!

网友A:
很简单 2个电调用Y线并联 把一个电调的红线剪掉不用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简单 2个电调用Y线并联 把一个电调的红线剪掉不用就好了。
正解!

网友:
用9xII里的TWIN.E 功能,两台发动机还可以差动转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