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个滑轨 铣床底座是不是太浪费了

楼主(2009-06-24):
我淘来做 bb25-3 上的铣床 底座用的  是不是太浪费了
日本设备拆下来的  还有几个 圆形的那种直线轴承没拿
做十字架缺丝杆 还差一半
以后做数控的时候能用上吗

日本 iko lwa20

楼主:
看好 在论坛里刚发的那个丝杆了 要是能 装到一起  就漂亮了

网友:
留着吧   绝对能用上     从滑块和导轨的比例上面看这对导轨式重型Z轴的超级好料

网友:
可以做Y轴   BB25-3的Y轴只能做到最大加工范围140MM  然后X轴你尽量做大点吧 行程尽量弄大点 我那个小 加工范围250............严重不爽

楼主:
看看能不能在掏个长点的   x  y  就够了
同步电机  去拆个  丝杆 也去拆
控制板 自己做

网友:
没有个尺寸,也没有对比,怎么知道多大。

网友(2009-11-24):
引用 网友A:
看图

挖坟。。。
鉴定完毕。。。

网友:
用了记得上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