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L-6电车 上3Sa123行不行??

楼主(2009-06-25):
HL-6电车  上3Sa123行不行??

网友:
我的是-6的车  320A电调 580电机   电调自己加的  散热片和风扇 先用ACE8.4V跑到没电  在上A123   3S1P    跑了一小会  电调没事  电机冒烟啦   马上断电  回去  冷却后再试还能用  估计  也用不太长时间啦  我上无刷啦  所以   没怎没试它

网友:
恒龙车就爱烧电机,不只到时不是齿比有问题,我的3851-2都烧了N个了,干脆换无刷

网友:
恒龙 电机电调都不行    如果上高电压  电机电调都要换

网友:
那大家换无刷的,是用哪些东西呢,能介绍一下吗,谢谢了
我是1:10的大脚,也想换无刷,

网友(2009-07-25):
我也想改无刷啊,就是怕电机固定和轴不合适,改过的前辈指教啊!

网友:
可以上2s  我试验过了 3000毫安的电池 跑一个小时 老爽了

网友:
恒龙改无刷的原则:够用就好,万万不可追求暴力。恒龙车架比较脆弱,要爱惜的玩。
推荐款配置(基本上都是保证寿命的配置方式)
大脚车:无刷马达型号:3665     KV值:2100~2400的都行  电调:60A~80A   电池3slipo或3sA123
越野车:              3660                  2800~3300                            60A~80A            3slipo或3sA123

最后声明,买动力系统时,注意看商家给出的性能参数表,注意电调最大支持的电池数(cell)还要看最大电流(maxamp),主要是要和无刷马达的性能参数相匹配,这样,才能“喂饱”无刷马达,以求达到合适的动力输出。
玩的时候也要注意,不可“豁车”不可做危险动作---------直接向坚硬障碍物急加速,然后再急刹车,以此来寻找刺激或证明自己反应快,技术高之类的动作,最好别做,基本上只要你做,你的车子很快回装成原始的材料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