槊  胶  履  带  @

楼主(2009-06-25):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诱导轮和履带当然是金属耐操,槊胶履带强度不够,怕火.所以我只玩恒龙,至于槊胶履带寿命是多久,槊胶易变型,寿命要看路的状况,在好路玩长些,在野外凹凸地三两下工夫就完了.

网友:
 坦克没玩过 帮顶,,,

网友:
注册不在早晚,投入才是关键!呵呵!

网友A:
坦克玩的就是履带,必须金属。
铝合金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坦克玩的就是履带,必须金属。
铝合金的

 我更喜欢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更喜欢钢的
我较喜欢999.99黄金履帶

网友:
塑料不行地

网友C:
还是有个问题,都升金属件了,它原来的动力够吗?速度影响大吗?光耐操,没有速度也是欠点的吧?大家来点意见建议啊。

网友:
其实刚入手先买个金属宝箱的塑料版还不错 因为塑料版比较轻快敏捷 新手比较合适 以后要升级也容易 当然 如果手头不计较米的话 一次到位买个升级的最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是有个问题,都升金属件了,它原来的动力够吗?速度影响大吗?光耐操,没有速度也是欠点的吧?大家来点意见建议啊。

坦克不是电车和油车 朋友  对坦克速度要求不能太高 当初设计时就有落实速度参数的 不过可以把原车配置的1700的电池换成2000或者3000的效果会好一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