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锂电的问题

楼主(2009-06-25):
各位大鸟,请教一个问题,锂电的C数是怎么比的,比如我现在LAMA V4 用7.4V 800毫安10C 我又买了900毫安15C, 不知道是不是比较好 有什么说法???

网友:
C数越大 感觉动力越好 毫安是管时间长短的 和你飞机比重有关系。

网友:
800mah,10C,能允许的最大放电电流=0.8*10=8A
900mah,15c,能允许的最大放电电流=0.9*15=13.5A
但你的飞机使用的最大电流都不会超过8A,
假设800mah,10C能飞10分钟,0.8/(10/60)=4.8A
那么900mah,15C能飞0.9/4.8*60=11.25分钟.
大部分情况下,10C与15C对飞行时间来说没什么区别,mah才是关键.
当然,要是想3D或者暴力飞行,所需的电流增大,就有大C电池的用武之地了.

楼主:
多谢大鸟指导,学习中!!刚刚接触电直,很多不懂,多多潜水!!!1

网友:
原来是这样的,学习了!

网友A:
那请问下充电电流呢,2200MAH 20C的电池,支持最大充电电流是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请问下充电电流呢,2200MAH 20C的电池,支持最大充电电流是多大??

说实在我也不懂,交给楼下吧,我也想知道关于电流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