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是怎么控制航行灯的?

楼主(2009-06-25):
想做一架飞机,给它用LED做上航行灯,只是不知道该如何通过一个通道以电子的方式实现开关控制,有经验地来指点下.
先行谢过了!

网友:
就通过舵机改咯
找个舵机电路板改,网上搜搜,很多

楼主:
谢谢楼上的,如果能提供连接就更好了。

网友:
有一期航空模型杂志上介绍过。比较简单的方法。
在舵机的外壳和摇臂上各粘一块小铜片,操纵舵机,小铜片就能搭在一起,就成了一个通路了,舵机大小无所谓,连接在减速板或者起落架那个通道就OK了(忘记那个通道了,反正得是不会回位的那个通道,不然灯量一下就灭。。)

楼主:
楼上用的是最笨的机械方法。

我想用收脚通道来控制,最好是电子的方法。不用机械开关。。

网友(2009-08-27):
顶,我是个新手,看到这样的帖子实在是太高兴了!!!!!!顶,好贴~!

网友:
不要用同一块电池给夜航灯供电,要不然以推油门灯就不亮了,我亲身体会过

网友:
没有起落控制的怎么办?不一定所有飞机的起落都有控制的!

网友:
是用第5通道麽?

网友(2009-09-26):
直接从电机商取电,推油亮灯,越高油门灯越亮。

网友(2009-11-05):
建议大家用额外的电池为电池供电

网友(2010-09-22):
引用 楼主:
我想用收脚通道来控制,最好是电子的方法。不用机械开关。。

方法能用就不是笨方法。

像我等不懂电路的,这是自己能动手的方法了。

网友:
`````````

直接从电机上接电??如果是无刷的怎么办??3条线呢```
可以用个坏掉的舵机```用多余的通道来```
把舵机的电机拆掉``接灯上去`````条下中位器```调到通道能控制灯亮灯灭就可以了```

网友:
 到淘宝买套不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