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天到了..准备给450装个散热风扇!!!

楼主(2009-06-25):
方案有了`就是不知道这种风扇的线怎么接??想用第5通道来控制风扇的开关,可行吗??

相应的线该怎么接?

网友:
找个12V的风扇,直接接到3s上面,不用开关控制了吧!

网友:
为什么需要遥控开关呢?

麻烦问一下,楼主使用第5通道控制风扇开关是什么目的呢?

难道楼主有遥感能力,知道电调什么时候发烧?

网友:
我也想加个,但不知这种直流无刷电机会不会对电调或接收造成干挠?

网友A:
搞起效果也不太好,换大功率电调、银线电机,夏天中午,十块电池连着飞下来,电调也是50度左右,电机温度稍高一点点。

网友:
楼上的头像真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搞起效果也不太好,换大功率电调、银线电机,夏天中午,十块电池连着飞下来,电调也是50度左右,电机温度稍高一点点。

我也知道换电机电调不会热啊,..,,关键是没米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搞起效果也不太好,换大功率电调、银线电机,夏天中午,十块电池连着飞下来,电调也是50度左右,电机温度稍高一点点。

。。。头像 ,

网友:
看看装J怎么样

网友:
我早就加了~ 天蝎星60A加两个显卡风扇~用在像真壳上的~

网友:
有必要么,电调用好一点的就行了,配合好电机的铜齿

网友:
楼上,你用过像真机壳就知道,现在南方温度最高达39度前几天破40度~能不散热吗?

网友:
一个套差不多的电池和风扇,加led,直接干上!~

网友:
这得多重啊,,,风扇+机壳,要70还是80%的油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