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重心问题

楼主(2009-06-25):
装了一架好小子的飘飘,按照说明重心在机翼前缘后5.5CM处,把电池装在最前面的位置,测试重心的时候还是偏后,后来用一元的硬币做配重,3块钱正好前后平衡,用电子称称了一下配重是18g重,但今天早上拿到外面去做投掷无动力的测试,投出去后很快的头朝下栽了下来,把硬币配重拿掉就很平稳的滑落,现在没有配重的情况下重心在机翼后面6.5CM处比说明上往后了1CM,现在不知道重心到底是按照说明书上的,还是按照投掷的情况来定?

网友:
你最好按照说明书来装重心位置,
实在是不放心的话可以减少一块配重,宁可让他头重也不要尾重,
因为当你的测试是没有动力的滑翔形式,
加上动力的话,可能会使你的飞机有抬头的趋势。
让他头重一点点是安全的。!

网友A:
另外发几张尾杆连接平尾垂尾的照片,我想看看那个地方如何连接的!

网友:
我用3S 850 飞飘飘,重心约在机翼 1/2 处一点问题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发几张尾杆连接平尾垂尾的照片,我想看看那个地方如何连接的!

晚上会家拍了几张尾杆连接平尾垂尾的照片,你看清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