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们进来下

楼主(2009-06-25):
小弟  今年17 明年高考过后准备开始学 油直

没基础    物理比较好

请问我用什么机开始学习啊?

新手自己能组装成功吗?

我比较喜欢  嘉路宝 因为我们这里只有这个

给我点建议。。谢谢

网友:
虽然我不是什么高手,但是给你个建议:先老老实实飞450系列的电直,等基础比较扎实后,再考虑上油直。终归油直的危险性还是比较高。

网友:
先在电脑上模拟练习,再从450电直起步。
450电直优点:大小合适、飞行压力小、环保、容易在城镇或郊区找到放飞的地方;同类机型厂家多,选择余地大,成本较低,长期使用无后顾之忧。

楼主:
但是我准备直接入手油直 可以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我准备直接入手油直 可以不?

明年的問题留待明年解决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我准备直接入手油直 可以不?

网友:
你那里只有hirobo???
你是在哪一个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