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关闭论坛的“叮当、叮当”声!!

楼主(2009-06-25):
如何关闭论坛的“叮当、叮当”声!!

在公司or在家都听这歌上网,这个声音好烦,有高人指点下吗?

网友A:
这个声音是说你有短信没有读,你读了就没有这个声音了

网友B:
教你一个最最简单的方法,在屏幕右下角把那个拉八关了,要不把耳机取下来也行!

网友:
有人PM你的信息没看啊~看了就不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教你一个最最简单的方法,在屏幕右下角把那个拉八关了,要不把耳机取下来也行!

这个方法直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声音是说你有短信没有读,你读了就没有这个声音了

原来如此...
有时有,有时没

网友:
以游客身份浏览就没有这声音了

网友:
唉~~~~~~小财神是管理员呐……

点控制面板——编辑个人资料——论坛选项——短消息提示音——无

网友:
你们都说错了,错错错!这声音是类似定时**爆炸时的提示声,这时候只要拔了电源插头就好了!注意,选择正常方式关机是不行的,因为时间太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