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斜盘舵的行程问题.

楼主(2009-06-25):
用的是6exHP控,研究了好久,斜盘调平了,正反方向也对了,现在就是当油门推到49%还没到时,三个斜盘舵已经满舵到底了。。。当油门为0%的时候,螺距角-2左右。。。舵臂在油门推杆的作品下,只有在上半部动作,请大家帮忙解惑,谢谢。

补充:
前进和左右副翼的推杆在中时,三个舵臂为水平,推杆相应动作时,舵臂估水平上下角度动作基本正常;
油门推杆最低时,三个舵臂为水平,推杆相应动作至中位不到,三舵臂已经水平向上角度到底了。。。

网友A:
初始设置:油门中点、斜盘舵机摇臂为0度(水平)、螺距为0度。
根据你的描述,可以改变舵机摇臂安装角度试试。
建议:多潜水,过去的帖子都有论述。

网友B:
檢查 陀机臂放的位置~
          swsh chp的設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初始设置:油门中点、斜盘舵机摇臂为0度(水平)、螺距为0度。
根据你的描述,可以改变舵机摇臂安装角度试试...

哦谢谢,如果光改变舵机摇臂安装角度的话,可能油门时螺距角度达到要求了,前倾后仰,左右副翼的摇臂角度就达不到要求了。

我是只调了REVR,SWSH,N-Pi.
DUAL RATE 和EXPO关系不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檢查 陀机臂放的位置~
          swsh chp的設置~

嗯,看来还是这两步需要调动。回头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