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LD28CC的汽油机与三叶二冲120AR哪个好?

楼主(2009-06-25):
请问:三叶二冲120AR能和MLD28CC的汽油机相比吗?
如果两者都不是同一级别的,三叶有那款甲醇机的拉力能与MLD28CC的相比的?要二冲的!

三叶二冲120AR
工作容积:19.96cc
重量:940g
输出轴功率:2.70/9,500(kw/r.p.m)
实用转速:2,000-9,600(r.p.m)
用16*6-17*6螺旋桨

MLD28CC汽油机
发动机排量:28CC / 1.7ci
发动机冲程:2冲程 风冷
发动机全重:2.3lbs (36 oz)(含点火器,不含点火电池)
最大功率:2.8 Bhp
转速范围:1500-9000rpm
适合螺旋桨:17x8 - 18x 10
汽油配比: 磨合期:1:30 正常使用期:1:45
汽油标号高于90号
发动机点火提前角度:15-30度
电子点火电源:4.8V-18V
CDI 电子点火器,自动进角

网友:
关注中,我正在120级的甲淳机和28CC的汽油机之间徘徊

楼主:
两者产生的拉力哪个大点?

网友:
功率28CC汽油大

楼主:
汽油机用关闭风门的方式熄火吗?
还是断电熄火?断电熄火怎样控制断电?

网友(2009-09-02):
120换算马力等于3.620,明显大于28CC且实际工作转速也会大于28cc再加上重量上的优势,所以120的性能是优于28cc的。但是120的耗油量却是28cc的N倍,油价也比汽油贵N倍,所以一般娱乐飞行的120级飞机都选用28cc汽油机。

汽油机熄火可以关闭风门熄火。断电熄火有时在缸头过热的情况下不可靠,不会立即熄火,且要多一通道控制。

网友:
汽油机好

网友:
汽油的吧,还干净些

网友(2009-10-30):
汽油机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