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EPO材料的飞机应该如何蒙皮或者保护呢?

楼主(2009-06-25):
EPO虽然比较耐炸,但是还是有很多问题,比如很容易被挂烂等等

请问大家EPO如何能够在机翼上 蒙层皮呢? 或者其他东西,谢谢了!

网友:
就算蒙了一层玻璃钢,还是会烂的

网友A:
机翼的左上角  右上角容易与地面接触  各用一块易拉罐皮包上  再用热熔胶粘牢就OK   我的epp好小子就是这样处理  一般不会坏

网友:
防炸烂的最好方法是多练模拟器,让自己飞得熟练,而不是搞一堆蒙皮和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翼的左上角  右上角容易与地面接触  各用一块易拉罐皮包上  再用热熔胶粘牢就OK   我的epp好小子就是这样处理  一般不会坏

多谢!

网友(2012-11-04):
用锡纸胶带也不错,阳光的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