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载人的风筝——人力地效飞行器!

楼主(2009-06-25):
最近看到一个个人地效飞行器,感触颇多,原设计是用的涵道风扇,估计功率不小,我把它改下,用人力飞吧!
    将一个改装后的自行车放在飞行器的前面,通过含有驱动链的连接绳和飞行器连接起来!
    这样人坐在飞行器上,用脚驱动连接自行车的链条或轴,让自行车运动起来,带动飞行器运动,当速度达到一定时就可以飞起来了,因为只能飞到地效高度,所以只有飞行器在空中,不会把自行车带起来!

      当然,自行车需要进行改装,并加上配重,以免车轮打滑!

      如果动力不够,可以用摩托车发动机,或电机

在转向和制动方面还有些问题,希望大家多提意见!

另外在原有设计中地效飞行器的发动机在贴海飞行时会吸入浪花,在贴地飞行时会吸入地面碎石和杂物。

    而按照我的设计,在海里飞时,用船用发动机就可以,在地上用摩托车发动机就行!

网友:
想法不错,不过以自行车的速度和力量带动得起来么,还有就是自行车的方向怎么来控制

网友:
想得出来!

想得出来!

网友:
本质就是动力地面,控制天上。。。。。。。问题是你搞这个干什么?依然受地面速度限制。。的确就是一风筝,到天上去观光的话可以动力伞,费用肯定比这个小。

网友:
    想法是好的!!...

网友:
这有意义吗,既然地效,就不可能飞太高,还要搞个自行车在前面拉,何不直接骑自行车呢?

网友:
不可能实现``

网友:
想法很好!
但是,为了获得足够的速度,需要自行车产生足够的拉力,也就是摩擦阻力非常大,那得加多少配重啊!而且飞机向上,升力抵消掉一部分配重,要加更多。不怕累就蹬吧,当锻炼身体了
再有,你打算在哪飞?城市肯定不行,车道不够宽,头上还有电线、树枝。高速?更不可能!
自行车转弯怎么办?“轴传动”控制车把和捏闸?平衡怎么办?改更搞笑的三轮车动力?
我觉得,还不如用链条加速,带动函道。
印象中为了减小诱导阻力,人力飞机的展弦比都非常大,光靠一段小翼能有效吗?
没问题的话,行动吧,期待你的喜讯

网友:
地效器的确比飞机需要的动力小得多,但靠人力也未必能达到地效需要的速度。正常人蹬自行车也就是每小时10公里,再背上这么个大家伙,恐怕连10公里的速度都到不了。
另外,船用发动机不能解决函道吸水的问题。下雨的时候摩托车也照样开。

网友:
壹,机翼要做得很修长(1米宽10米长)
贰,要用空气制动,螺旋桨也要很修长(10厘米宽 180厘米长,转速低,螺距大)(不脱离地面就不叫飞行器)
叁,找个结冰的湖面试飞

网友(2009-07-31):
会累死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