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绍一下我做挂胶双销履带钻通孔的一点经验

楼主(2009-06-25):
大家都知道坦克履带是最难做的部分,很多模友都在这上面停步不前了。因为实在是太难,重复劳动太多,占用的时间太长了,很耗费精力。其实做履带的工艺并不复杂,难的是重复工序太多,所以显得很麻烦。但做履带并不需要很复杂很精密的工具,一台精度不太差的小台钻,多准备几个各种直径的钻头,一把钢锯,一个小台钳,几把不同形状的钢锉也就差不多了。然后自己再根据加工工件的尺寸做几个简单的夹具就能开始制作了。
首先是下料,先划线然后再把材料锯成规定的形状,然后用锉刀修整成形就可以上台钻打孔了,需要注意的是为了保证精度要先用与规定直径稍细一点的钻头打第一遍通孔,然后再用规定直径的钻头打第二遍,这样可以减少孔的直径一头大一头小的毛病。比如说要打直径2毫米的孔,先用直径1.8毫米的钻头打第一遍,然后再用2毫米的钻头打第二遍,这样基本能保证需要的精度。再有一点要注意的是用这种方法打孔的话要先用1.8毫米的钻头把所有需要打的孔全部打完,然后再用2毫米的钻头完成其后的工序,不要每加工一个工件分别用两种直径的钻头进行打孔,这样总来回换钻头是很麻烦很耽误时间的,模友们需要注意这一点。再有就是打孔一定要从一个方向来打,绝不能从相对的两个方向打孔,那样无法保证同心度。
在打孔的时候进刀量要小,还有就是每钻进一、二毫米时要往钻头上注上少许机油,这样可以减少工件对钻头的磨损,也有利于碎屑的排出,减少碎屑对孔壁的刮磨,钻孔的速度也可以快一点。
以上仅仅是我做履带时钻孔的一点经验,不是很成熟,供模友们参考吧。

网友:
LZ真行,光打孔就很耗精力

网友A:
这样就行,不用铣,光钻床就OK了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样就行,不用铣,光钻床就OK了 ?

确实是!!
而且楼主用的是40块钱的钻床  哈哈哈

网友:
先钻在用锉刀修整形状精度会高点,两头留点余会好点

网友:
 谢谢LZ,最近也在考虑这个问题,有些启发

网友:
大家用什么材料做履带

网友:
谢谢楼主给  我们分享这么好的经验.赞......

网友:
干吗这么费劲

用合适的管材,截取适当长度,先压扁。再在其内穿入高硬度的与履带销等直径的销轴。在中部继续压扁,就成履带板。连接器同样。冲出销轴,就OK了
也可以用板材,取适当大小,翻卷两端,衬入销轴,继续压扁。效果相同。
已在上世纪70年代多次成功使用此法。缺点是像真度不高。。。
如有不明白,可QQ309787041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确实是!!
而且楼主用的是40块钱的钻床  哈哈哈

你的头像就是不错的履带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的头像就是不错的履带

你要啊?

网友:
多大比列?

网友(2009-08-25):
N年前做过

用的是电工用的绝缘板。

网友:
不错可以作为批量产地好办法

网友D:
很多材料都可以用啊!自己想吧!好找方便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