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9X美国手怎么改为日本手

楼主(2009-06-25):
机械部分会改,但电子系统部分不会改,请各位帮忙。。谢谢!

网友:
按住ent,开电源。
有个stick mode
mode 1

楼主:
可是在系统菜单里没有“STICK MODE选项”啊,急。。。

楼主:
系统菜单如图

没有STICK MODE选项

网友:
9X不能改
9xii才能改

楼主:
我的就是9XII啊

网友:
黄金版的控?

网友:
进入工厂模式 把短油门关闭,就会有了
我得dsx9改了短油门,那个就自动隐藏了,关闭短油门 就有了

网友:
应该在红色的位置

网友:
9x好像是不能改

网友:
反正我的9X是把日本手改为美国手了

有前辈的帖子,估计都一样的,手勤快点搜搜就出来了
美国手不挺好的嘛,练什么手最后都一样

楼主:
回LS的XD,我收了一个美国手控,以前一直是日本手的,所以要改回来,以为很好改,怎知会出这个状况。不过现在问题解决了,谢谢以上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