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50级固定翼配A123的成熟实例?

楼主(2009-06-25):
我打算用  6S A123 +4260电机kv700 +13寸桨,可行否

网友:
我也想知道,我最近也在尝试,不过我的电机是 4250

网友:
KV小了点,选高的KV。

楼主:
有没高手实际配过阿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打算用  6S A123 +4260电机kv700 +13寸桨,可行否

这个配置肯定没问题,只是飞机会较重,不适合3D

网友:
飞3D用a123不好 像真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配置肯定没问题,只是飞机会较重,不适合3D

谢谢高手回复,这样好像只比同级别锂电重100g左右,并且4260又比常用的4250功率大很多,理论上飞奥尔福50E好像在2000g以内,感觉似乎可行,主要是成本比锂电低很多阿~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高手回复,这样好像只比同级别锂电重100g左右,并且4260又比常用的4250功率大很多,理论上飞奥尔福50E好像在2000g以内,感觉似乎可行,主要是成本比锂电低很多阿~

其实现在出的奥尔福EXTRA260电动3D要比早期出的空机重180克左右,4260要比4250好象重了100克左右,电池又重了近200克(我的6S2100MAH重285克)多克,这样算下来起飞重量要比我的260E重了将近500克了,我的1800克,你这配置下来将近2300克了,肯定不好3D。

楼主:
了解了,看来飞3D不能考虑A123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了解了,看来飞3D不能考虑A123了~

要想好好飞3D,真的不能考虑123,就算其它配置完全一样,电池重出近200克,对于50级的3D机来说,性能会发生质的变化,能飞,但很不舒服,不利于3D练习。记得以前小蟋蟀发过一个老外3D高手飞30E的视频,同一架飞机,用4S和3S飞的动作质量完全不同,4S只比3S重了50机克,可飞行质量却差了很多。

网友:
这样的KV,飞3A也不适合,只适合飞象真机。

网友(2010-02-02):
我的也是4260  KV680 和LZ一样的困惑  到今天终于解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