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为什么我的450的尾舵会一直摆?高手老鸟快来帮帮我 ...
请问为什么我的450的尾舵会一直摆?高手老鸟快来帮帮我吧。

楼主(2009-06-25):
陀螺仪
:KDS800
尾
舵机
:JR ES539(这是买JRDSX7时送的数字舵机)
螺距曲线:-2/+5/+9
起飞前慢慢加油门可以减少摆动,可是一飞起来就左右微摆一会机器就自转一周,头痛啊。
用JR的控是不是把陀螺仪感度插在AUX2呢?在控里调感度数字没有任何反映呀。
问题一直没解决无法练习悬停呀。

网友A:
这个舵机不适合在这里用吧!感度插哪个口遥控里要对应设定的!

网友B:
换个舵机!ES539不适合锁尾,对450来说还不如9G呢,或者几十块钱的国产数码舵机都比他强。另外看描述似乎陀螺没调好。kds800漂,但不是这么漂的。es539不是数码的,用在大鸡机斜盘或1:10车模合适。

网友B:
左右摆可能是感度高了,慢慢调下试试。不要急,看看LT的帖子会有帮助的,大家都是这么过来的,当然身边有老鸟最好了。加油吧!

网友B:
可以看下老金的帖子有介绍DX7或者成都伟艺模型介绍DX7功能设置,基本上跟DSX7一样。感度设置GEAR或AUX2.。

网友C:
也许是感度太高了降一点试试

楼主:
写先谢谢大家的帮助,我调过感度怎么会没有区别呢,是不是插错接收器口了AUX2?ES539不是数字的呀?

楼主:
还有我的陀螺仪感度是在调成手动还是自动呢?0:50% 1:85%

网友D:
539是标准模拟舵机吧?

楼主:
确实换回辉盛9G有点改善,可还是小幅度的摆。

网友E:
检查你的尾悬疑桨夹轴内的内六螺丝 是否松动 我以前和你的状况一样 后来这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