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NC三轴驱动板中的限位怎么接法

楼主(2009-06-25):
请教CNC三轴驱动板中的限位怎么接法?是用微动开关直接接到驱动板的端口,三轴六方向6个并联?

接口及其定义

1、并口 控制的25个脚定义如下:
PIN1
PIN2
PIN3
PIN4
PIN5
PIN6
PIN7
PIN8
PIN9
PIN10
CKE
CKA
CWA
CKB
CWB
CKC
CWC

DIN1
E轴脉冲
A轴脉冲
A轴方向
B轴脉冲
B轴方向
C轴脉冲
C轴方向

限位1
PIN11
PIN12
PIN13
PIN14
PIN16
PIN17
PIN18~25

DIN2
DIN3
DIN4
CWE
EN
RLY
GND

限位2
限位3
限位4
E轴方向
所有轴使能
继电器控制
接地

5、限位接口定义:DB9 2 3 4 5分别对应并口定义的P10 P11 P12 P13

DB9
6 7 8 9分别是GND

网友:
 LZ居然买了这个板子。。。哎。。谁用谁知道。。。我是受害者。。。

网友:
告诉没买的同志

网友:
啊。。我也是才买了这板。。。这个板有什么问题吗???

。。。。。。。。。。。。。。。。。。。。。

网友:
沙发什么意思?这个板有什么缺点啊?说明白嘛!

我都用了一个月了,没发现缺点。就是散热片有些热,加风扇就不热了。电阻还是有些热,水泥的,不用管它。

自动半流控制觉得电流还是大了点,步进电机稍有点热。

其它一切OK。主要是最便宜的了,功能、保护又都有。

我没接限位,帮不了楼主了。

楼主:
我就是贪这个板子便宜啊,发热大当然是8435的通病。

没人用过限位,那只有我来当小白鼠了 。千万别烧掉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