刷锅是怎样练成的

楼主(2009-06-25):
练习航线过程中速度越快转弯就越急,感觉像玩空中漂移,无意中竟然练出了刷锅,原来这个动作是由高速航线演化而来,不知这个见解正确否。

网友A:
…… 应该是倒退航线改变过来的……

网友B:
目前我倒退航线刷锅最多刷一圈就掉下来了....顶不住啊。

网友C:
高速倒退航线来的。多练倒退自然就会了。

网友D:
我飞450也是狂飞航线 自然出来的

网友E:
原帖由
天堂猫儿
于 2009-6-25 18:33 发表
…… 应该是倒退航线改变过来的……
你的见解是对的,一般理解的刷锅就是尾巴对地,主旋翼在漏斗外侧;但其实刷锅还有另一种,有正飞刷锅---尾巴对地,脚架在漏斗外侧。
刷锅都是从倒退航线演变而来,不一定要高速,只要尾巴的舵量和副翼舵量配合好,油门适度维持高度,很容易就飞出。

楼主:
正飞尾巴朝上头冲斜下方算不算刷锅。

网友F:
俺感觉 飞刷锅 其实是在练习同心圆的 过程中 搞定的^_^
也就是 开始 平一点 慢一点
然后 可以加速 把JJ 稍微立起来 就ok了

网友G:
其实就是圆周,方向不同而已。
我现在练倒退,逆时针已经比较熟练,顺时针后退还是比较生涩。但是顺时针可以刷,当然角度比较小。其实做圆周只要速度快,必然要求副翼量大,飞机就倾斜过来了。现在的水准,倒退和侧飞还不敢做得很快,所以还是比较平的;偶尔高速转上一圈,感觉还挺像那么回事,就是完了心怦怦直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