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b6的请进

楼主(2009-06-25):
1请问各位b6充电是要放电口和平衡口同时插上才能充电的,那如果用 6S
充电器
用转接板(下图) 同时充2组3s
电池
那么插在转接板的那组电池应该怎么接线呢
2还有b6的精度不好,那用小电流1a充是不是会好点

网友A:
哈哈..看见沙发了..一定要坐

网友A:
B6我不用过..
但是精度听说还不错...

网友B:
楼上的开车音量放小点

网友C:
充电电压精度问题,跟充电电流无关,跟电路中采样电路设计有关,这类充电器,一般都没有校正,加上也不是用高精度电阻,所以充电电压没有办法做到准确,显示屏上在充完后都显示4.20 ,不懂的人还以为...,呵呵,不过性价比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