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这种的名字项链是用什么工具做的?

楼主(2009-06-25):
像这种名字项链不知是用什么工具做的?用线切割还是用雕刻机呢?感觉用雕刻机的话做出来有锥度的。

网友:
模具,金属压铸?

网友:
看是什么材料的,金属的可能是线切割,如果是绝缘材料的就得用雕刻机。

网友:
现在看到的这个可能是手工干的,你看它的边缘都不太齐,不是很规矩。

网友A:
铸模做的, 之前不是有个视频介绍过么.

网友:
街边小店,用一节可能是棕树木头,用液化气,把金银熔在上面成一颗,倒进模具内,就成。

网友:
不知道,对了,项链上闪的光是真的吗,还是后期电脑制作的.有梦幻般的感觉

网友:
引用 网友A:
铸模做的, 之前不是有个视频介绍过么.

网友:
 激光切割也可以

网友:
用锉刀不知到能不能搞出来?

网友:
激光切割机 最后
做完抛光
要是做薄塑料板 可以用 刻印章的激光雕刻机做
在玻璃上也能刻上字
用uv胶水可以把相片也做在玻璃里面

网友:
有种抛光机,把再丑的金属放里面,出来都超漂亮。估计是抛光机做的。

网友:
铸模 然后电镀的  搜索视频  探索 制造系列~

网友:
我也想知道,挺精致的

网友B:
不用猜了,就是激光切的,淘宝上有定做的,不贵,提供自己要写的文字,或自己设计的图样就可以给你制作,也有现成的模板,供顾客挑选

楼主:
用激光也可以把金属切割出来吗?在网上搜索了一下,激光切割机的切割材料:塑料、木材、皮革、PU革、纸张、有机玻璃、橡胶、玉石、瓷砖、纤维以及复合材料等非金属材料。
好像切不了这种金属的??

网友:
大功率,才能割金属。

网友:
从字母O来判断是线切割的。 如果用激光切割,那个O下部没必要断开。至于边缘,那只需要喷砂下就完成了。当然也可能激光切的。。。

切厚的金属板要大功率的激光切割机,比如造船场有的用这个切相当厚的钢板。一般加工首饰的店的激光切割机只能加工非金属。不过能切金属的激光切割机在网上见过有人对外加工的,而且我也用过。

网友:
 看来玩好模型 啥都能整

网友:
等离子或者激光切割的线切割的没这么粗糙还有就是看看卖啥价格就能更好区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用猜了,就是激光切的,淘宝上有定做的,不贵,提供自己要写的文字,或自己设计的图样就可以给你制作,也有现成的模板,供顾客挑选

激光?一般的激光机,恐怕没有能切割金属的能量吧....

楼主:
网上介绍说激光切割银白色的金属会反射回来的,好像切不了反光太强烈的金属。

网友:
我都公布答案了,就是激光机切的,还猜什么劲呐?300w以上的激光切割机就可以钢板,不是你们见过的那种广告店用的那种玩具型的只能切非金属!,更不是刻印章那种微型机!
其实300w的机器不算大,可以放在办公室。不像造船厂用的那么恐怖。
至于图片上那个看起来不规则的原因,一是这是放大的图片,二是矢量文件做的不好不够圆滑,不能怪激光机。
至于银白色的金属会反光,可人的智慧是无限的,可以给其加一个涂层吗,很简单!网上介绍的那个人根本就不懂。

网友C(2009-08-24):
LZ的照相机什么牌子的?在哪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LZ的照相机什么牌子的?在哪买的
那图片是PS的,加了星光,谁都可以做到

网友:
大哥们 你们说的都太偏了 这东西又不要求硬度 只要不差就可以 肯定是 铸造+抛光打磨  最低廉 材料也好选   如果这家伙的材料高档 那我就说错了

网友:
 石膏倒摸(薄片用模具),钢珠,钢针粗抛,手工执摸,布砂轮出亮面。项链链身用机织链机跑机出来,然后用精密模具拍打成型,抛光电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