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下 WING450V2 怎么样?

楼主(2009-06-25):
想买个450又不想买太差的 请有玩过的说说WING450怎么样?性价比高不高?450PRO轴传的成本太高我还是选择皮带的~YT450V2价位又太高了~WING450会比YT差吗?

网友:
第一,这里是YT版,不讨论WING
第二,WING已近倒闭··········································································································

网友:
WING450不会比YT差就是配件少贵

网友A:
做工上WING不如YT,用料上也不行.没装,所以不知道实际飞行效果.据说实际效果不比V2差.价格和GF一样.没什么优势吧.现在厂家又倒了.

网友:
配件也不会比yt贵的,呵呵

ps,wing v2的旋翼头的大浆夹和yt pro的结构非常像,内置推力轴承,但早出了一年多

网友:
长期短期的问题.再好的东西没有了核心...难说

网友:
wing倒闭了,配件还能买到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工上WING不如YT,用料上也不行.没装,所以不知道实际飞行效果.据说实际效果不比V2差.价格和GF一样.没什么优势吧.现在厂家又倒了.

WING 比 YT 的精度高不少,而且金属件从做工到硬度都要比YT强~~~

网友:
同意LS的,wing比YT差的就是不如亚拓的漂亮,其他都比亚拓好

网友(2009-09-11):
wing的金属件好得没话说、、、、

网友:
WING 比 YT 的精度高不少,而且金属件从做工到硬度都要比YT强,很难炸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