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老鸟

楼主(2009-06-25):
明年暑假准备开始   油直学习

准备  模拟器  然后直接上油直了

还问问   自己买散的油直   新手能装好不?

嘉路宝有50的   比较适合新手  但是又不差的机型不?5000左右最好   散的也行  但一定要能配套

楼主:
明年暑假准备开始   油直学习

准备  模拟器  然后直接上油直了

还问问   自己买散的油直   新手能装好不?

嘉路宝有50的   比较适合新手  但是又不差的机型不?5000左右最好   散的也行  但一定要能配套

网友:
同问,不过据说喜路宝50不经摔啊

楼主:
..我想问    模拟器的控就是  操作JJ的控吗?

网友A:
要玩一套"正常安全"的50级別油機, 起步就要過万. 還不算正常維護和炸机維修. 樓主是學生, 如果不是父母特別支持, 要特別慎重.

我們可以很粗略的算一下:

50级油机---------------------2000
50级玻纤主桨-----------------200
OS50级发动机--------------1100
JR-DSX7遥控器---             2000
JR或Futaba锁尾陀螺仪    800
Digital舵机x4-----------------1200
锁尾舵机                              350
定速器                                  600
工具                                      600
起動用具,泵                         600
油                                          200

网友:
如LS所说,油鸡不适合初学的,特别是学生,有大把米的除外 ,建议LZ还是450或500电的开始吧,会省心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玩一套"正常安全"的50级別油機, 起步就要過万. 還不算正常維護和炸机維修. 樓主是學生, 如果不是父母特別支持, 要特別慎重.

我們可以很粗略的算一下:

50级油机---------------------2000
50级玻纤主桨----- ...

也太贵了吧   上次我再实体店看到  店主说一套 HIROBO50的 只要6000左右就可以完整了

网友:
不知道 LS的 该不会是在我这里 问的吧  我这里卖西路宝配件 但是从没说过 HIROBO50全配6000能稳定的起来哦

网友:
6000是可以配完整,但是就不好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