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RD721的卫星接收

楼主(2009-06-25):
我是新手,狠心买了个DSX7飞KT,卫星接收刚飞两次,昨晚居然炸完回到宿舍才知道丢了,找了一天,没找着,今天暴雨.....没希望了
问题:
1、如果我卖一个AR6200的话,卫星接收能通用吗?不然我的接收就没用了....
2、AR6200的距离是多少,比RD721距离短吗?
3、有其它的卫星接收代替原来的接收吗?

网友:
不用子接收好像也能用啊

网友:
是不是落在宿舍了根本没带出去。。?检查下

网友:
母子接收机就是麻烦

楼主:
找过了,就是没找到.......心疼中....

楼主:
重新买了个RD721,问题仍盼大家回答

网友:
引用 楼主:
1、如果我卖一个AR6200的话,卫星接收能通用吗?不然我的接收就没用了....
2、AR6200的距离是多少,比RD721距离短吗?
3、有其它的卫星接收代替原来的接收吗? ...

1. 可以
2. 一样
3. 国外卫星接收单独卖,国内估计没有

网友:
淘宝有卫星接收单独卖JR PRORP EA101子接收(RD921的最佳拍挡一 口 价: 350.00元 运  费:平邮: 15.00元 快

网友:
国内有卖子接受的,陶宝见过
没有子接受貌似不能用

网友:
没卫星照样用  别太远就是!

网友:
单独子接收的价格在180-200合适,350的价格,不如干脆买个6200

网友:
飞kt都多余上卫星接收
我飞450都不上那东西

网友:
请论坛里面 有卫星接收的 麻烦拍个拆解照片看看 里面到底是什么样的。

不就是一个天线吗?

主接收上面本来也带有天线? 这个只是增加接收效果的,你不飞远,应该没有问题

卫星接收好像是一个双天线,加天线匹配,再加一个小的2.4g放大器吧。接收信号处理和解码部分还是在主体上面。

还是希望有玩家能多发几张卫星接收的照片(内部板的)

楼主:
真的可以用,重新对码就好了......一样用
不知者不罪啊.....可惜了,知道迟了些.....
连对码都是买新接收的时候问控卖家的
没关系,另外的接收可以用在另一部飞机上,省的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