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在G3.5里设置舵量

楼主(2009-06-25):
G3.5飞机里面的直升飞机舵量太灵敏了,很难将飞机悬停。请教如何设置舵量。

网友A:
如果你选择的是小直升飞机...那么就是那么灵活的..估计是你还没有敏锐的条件反射..
如果小飞机控制不了...那么先练习飞大的直升机吧...那些大直升级好稳定.....
如果还是控制起来很困难..那么可以把游戏放慢速度...这里设置:
(到时候控制好了..可以把速度放快...练习小一点的直升机)
1、打开参数设置
2、按图片中的设置,,减小数值为速度减慢,,增加数值为速度加快,,,默认是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