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好看一点的涂装方案(O艇),请推荐一下

楼主(2009-06-25):
谁有好看一点的涂装方案(O艇)推荐一下
我想把我的O艇重新喷一下漆

请回帖跟图,谢谢各位!

网友:
不知道LZ的船的照片有吗?你原来的船壳外面有胶衣吗?你自己想喷可以的不过效果一定没有原厂的好!

楼主:
就是这条

楼主:
我是想把原漆打磨掉,然后到客户厂里做烤漆
是电动车的那种双组份烤漆,  先喷色,再罩光,再上流水线烤

网友:
不能上流水线烤。只能喷常温风干的双组份光油。

楼主:
为什么不能上流水线?
是烤电动车塑料件的流水线, 应该只是烘干吧

塑料件都没事,难道玻璃钢还不行么?

楼主:
是这样的流水线

网友:
这怕寿命啊,上线啊

网友:
可以作彩绘,各种图案都可以。

网友:
楼上的图案太吓人

楼主:
这些图案难度太高了吧?

网友:
难度不算太高,把你的照片作上都可以。

网友(2009-12-20):
请问那里可以做那些彩妆的喷涂?????

网友:
请教ww134152彩绘是怎木喷出来的。可否留下电话号码。谢谢13059878725潘

网友:
小心别把船壳烤变形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参考下

   點解有我隻(水龍頭)系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