涵道机有没有可能做矢量喷口?

楼主(2009-06-25):
前几天看了xuerh5060的帖子“谁说涡喷不能吊机”(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04200&extra=&page=1),其中的MIG 29十分之迷人,中毒颇深,无奈吾乃无米之人,搞不起涡喷,至多只能在涵道上过过瘾。
看了视频中MIG 29尾部矢量喷口的特写,突发奇想,能否在电动涵道机上加装类似的装置,来帮助做出各种特技动作甚至吊机?

我自己设想了两种方法
1、在喷口内加装三个类似垂直尾翼和水平尾翼的舵面,垂直方向的舵面一个,立在喷口内,与垂直尾翼联动;水平方向的两个,采用飞翼的混控。这样的做法类似于让涵道的气流流经喷口内的舵面,通过舵面的运动来改变气流的流向,这样一来即使在飞机静止的状态下(例如吊机)飞机仍然可以通过喷口气流方向的改变来补偿偏移。
2、仿效图中的做法,在喷口处加装两个9G舵机,用以控制矢量喷口,从而可以360°的改变气流方向。

以上只是我个人的奇想,其中还是有很多不切实际的地方
例如第一个要解决的问题就是重量,虽然我没玩过涵道,但深知对于电动飞机来说,每增加一克的重量都会对飞机有很大的影响。在机尾增加这样一系列装置,其重量无疑将成为飞机的负担,不知道会不会使飞机连原本能完成的一些动作都变得很吃力了
其二,xuerh5060的帖子中那架MIG 29的一大亮点便是能够吊机,当然,涡喷产生这样的巨大推力能吊机也许不足为奇,就是不知道电动涵道机有没有这样推重比超过1的机型,能吊得住。
再者,改变尾喷口的气流方向有可能会让飞机变得很不稳定,轻轻的带一下杆也许会由于喷口气流方向的改变而导致飞机一下子做出很大的动作来,造成炸机之类的。

我现在飞的是油固,偶然的机会也接触一些电固和飞翼,但是毕竟没有飞过涵道,所以上述观点纯属纸上谈兵,有错误的地方还请各位指正,并且希望有类似想法的朋友一起交流一下。
谢谢各位。

网友:
有啊~~~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p;highlight=su%2B34

网友:
好精密啊!

楼主:
感谢AT1209大大给的链接,的确要的就是这个效果啊!!
访问了KK HOBBY的网站,看到矢量喷口的特写,颇受启发,遗憾国内还买不到

在视频中看到每个喷口用一个舵机控制,有两种运动模式,1是随副翼差动,2是随平尾同向运动,不知道这个在混控上如何设定的?

看了他们这个飞机的资料,这架SU 34全重1290G啊,装备两个64MM涵道能推的动吗?

网友A:
搞那麼久  才搞個二維的  我只  花30分鐘  就想好3維的了  怎麼搞  沒想說的  要想答案  往20年前的  構工連動  去找答案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搞那麼久  才搞個二維的  我只  花30分鐘  就想好3維的了  怎麼搞  沒想說的  要想答案  往20年前的  構工連動  去找答案  !!!!!!

2维的已够了,多维的只会增加操作难度。

网友:
换成涡喷就没戏了。尾部温度太高了。

网友:
我们见习实习时 看到的好多真机的好像也是二维的

网友:
不用客气。

网友:
 是骡子是马 拉出来溜溜

网友:
真想弄一个喷口来琢磨琢磨。

网友:
有用KT板试过效果的没有?

网友:
风扇是否随喷口动

网友:
这不错

这我也设想过,要么用矢量喷管,要么加导流板(导流板易减小推力)
这样涵道机也可以飞3D了
不过联动方向是一个问题如果拉杆向上喷的话起飞时会产生向下推力,使起飞困难,(不过鉴于涵道静推力小,应该作用不明显
如果拉杆向下喷的话,作机动会克服升降舵的力矩,使飞机航线向上但抬头不明显,甚至低头
只有起飞拉杆向下喷(类似真飞机的短距起飞)或关闭联动,
机动拉杆向上喷,才有好效果,但这对遥控器又有要求了(不能用Y型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