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我的电O该如何如调整?

楼主(2009-06-25):
上周末出去玩,又发现一好地方,水面很宽阔,水深大部分在50-100CM,还有竹筏做救援,哈哈
     还是我的蓝O,不过换了电机,FSD3674,KV1845,电调200A,440二叶铝浆,更换了轴架,去掉了压水
板,試跑了一下,速度还是上不去?怎么办呢?

网友:
请问楼主去掉压水板后效果明显不?速度大概多少呢?

楼主:
分别测试了4S1P,4S2P,6S1P,6S2P,跑下来电机几乎没什么温度,电调微热

网友:
LZ你的船是多长的?

网友:
LZ说了你的电机现在微热,你可以在把桨在换的大点!

网友:
这么大的船你想跑多快呢?看图片不慢了啊

用6S锂聚合物一定有明显增速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
刚才忘了,船长74CM,一组电跑下来,电机温度差不多在30多度(手感),就是电池较热!手头还有442的二叶铝浆,但感觉速度和440的差不多!视频正在上传,较慢,请耐心等待!

网友:
速度有60吗? 看水花好像浆效不高.

网友:
好诱人啊!

楼主:
回LS,
因没有GPS,(我的GPS是车用的,不知有没有办法用到船上?)无法确定速度!假如能跑到60码,那我就好开心了!现实是我估计只有30码! 浆我用的老石的,从430-442都订做了,不知是不是浆的问题?

网友A:
楼主用6S 跟6S2P跑感觉有什么不同,我帮你 参考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用6S 跟6S2P跑感觉有什么不同,我帮你 参考参考

首先谢谢!
感觉6S跑稍暴力点,但电池较烫;6S2P跑电池温度不高,但是好像没6S暴力。只是感觉,呆下周有空,仔细拍2段视频比较下!

网友:
要换浆!

换大罗距的浆,你现有的浆,罗距都是1.4的,再换大直径的也没有只会有大水花,要换大罗距吧,或者三叶的浆就会快点!

楼主:
最后上段视频,忘了是几S时拍的了,反正速度不快。请大家指导一下,该如何调整呢?谢谢

[cc]flash/player.swf?videoID=171867_5202534&autoStart=false&share=true[/cc]

网友:
这样看每部分的效率都不高: 检查电调导线情况,有无发热严重? 电机在导通情况下是否有足够转动阻力,这个是鉴别电机质量的简易方法。 桨轴是否安装过紧?软轴在扭力下会呈缩紧状态,因此桨叉与垫片要留有一定虚位。  桨效高低这里就不好判断了,你图片上那个不是铝桨吧更像不锈钢的

网友:
我看了照片,发现LZ的O艇身大多还是水里的没有完全起划起来,建议LZ应该吧压浪板装上去!这样船的大半身体就可以在水面上,一来可以大大的减小水的阻力,二来可以提高你的桨效,LZ现在用的是半浸桨,但是LZ没有装压浪板,导致桨大多在水里导致效率下降!

网友:
浆不行,换高效的。
检查下电池有没有问题,2P不可能比1P弱。

网友:
我也想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