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看入手大LAMA怎么样

楼主(2009-06-25):
考虑了好久,还是先入手大LAMA算了,看到淘宝上有锂电版的E020大拉马,588元,感觉还行,就是不知道020的三合一会不会想大家众说纷纭的四合一一样容易坏,原配的两个370电机会不会容易坏,需要装散热片吗?还有就是需要同时买其他什么配件吗?这个JJ同时配的是E-SKY的模拟器,都说这个不好用,请问哪个比较好?E-SKY的控+模拟线可以用吗?另外就是我觉得原配的电池容量不大,能不能用花牌11.1V,15C,2200mAH的电池呢?最后请教大家性价比上有没有比020更好的?推荐一下,先谢谢了!

楼主:
麻烦大家给看看啊,准备入手了,三通微型机玩的我无聊

网友:
大的可能更稳更无聊

楼主:
可是好歹还能正常前进后退和转向啊,微型机不是我玩它是它玩我,要前进后退的时候高兴就按我的意思,不高兴就乱转········

网友:
还是玩单桨吧 乐趣多多 500多也能买不错的单桨了
lama就像只老牛

楼主:
那帮忙推荐一款好飞的单桨JJ好吗?关键我没有人带,全部自己摸索,本来想入手E004,后来听大家说很难,有点退缩了

网友:
1 020的三合一会不会想大家众说纷纭的四合一一样容易坏?
  一般说来这个不容易坏。
2 原配的两个370电机会不会容易坏,需要装散热片吗?
  只要不暴力使用,不长时间(5分钟以上)飞,370电机还是比较耐用的,肯定需要装散热片。
3 需要同时买其他什么配件吗?
  螺旋桨多买几套就可以了。
4 这个JJ同时配的是E-SKY的模拟器,都说这个不好用,请问哪个比较好?E-SKY的控+模拟线可以用吗?
  这个JJ同时配的是E-SKY的模拟器不好用,建议买这个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 ... ec848c941e6a500.htm(含模拟线),飞这个E-SKY的控可以用,但模拟线不能用。
5 原配的电池容量不大,能不能用花牌11.1V,15C,2200mAH的电池呢?
  不能,尺寸不合适,装不进,建议买这个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 ... 36f7067eaf3f87c.htm
6 性价比上有没有比020更好的?
  有,这个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 ... b17c.jhtml?cm_cat=0

楼主:
楼上的同学讲解的好详细哦,谢谢哦!可是我想请教下有没有容量更大的电池推荐呢?还有就是青松的那款看起来好像比大LAMA还大哦,不过飞行时间不到十分钟呢?和大LAMA比起来做工和操控性如何呢?

网友:
1 有没有容量更大的电池推荐呢?
  没有,大LAMA020的电池仓是厂家故意设计成这么大和这种尺寸的,让大家只能买他的电池,好赚钱啊!
2 青松的那款看起来好像比大LAMA还大哦,不过飞行时间不到十分钟呢?
  青松的那款实际长度是58厘米(广告写的是65,不要信),比大LAMA020的51厘米要长点,飞行时间不到十分钟?十分钟够了,我的大LAMA020也不过就8-10分钟。
3 和大LAMA比起来做工和操控性如何呢?
  山寨的就这个样子,做工和操控性不如大LAMA020。
4 如果LZ米多,建议入华科尔的LAMA400,这个更大,长度有62.5厘米(广告写的是65,不要信),室外飞抗风能力更好,但价格贵,尤其是配件。详细资料和价格可在淘宝上查。

网友:
目前LAMA的主要问题还是有刷电机,寿命很有限

楼主:
可是如果用淘宝上的套装升级无刷要400多呢········

网友:
米足的话不是直接上450吧,只要你入魔了,迟早都要买的,将来你肯定会后悔买了一大堆乱七八糟的垃圾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