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盈40A电调的电容发热得有点夸张~

楼主(2009-06-25):
下午飞完4组A123后,一摸电调,散热片倒也不烫,大概是五十度左右,忽然手指意外地被烫了一下,原来电调上的电容发热得更历害,手指都不敢长时间触摸它,估计有六十度以上,现在才知道原来电容也会发热得这么夸张.......

不能是说好盈电调上用的是日本红宝石超低阻抗电解电容吗?怎么高级电容也会发烫得这么历害的?我也只是飞飞航线而已,将来用它飞3D的话会不会很容易炸掉?

网友:
请教LZ,,,用的什么电机????3S还是4S的电池?

楼主:
电机是冰峰480R3800TF,4S的A123。

网友A:
可以这么看:
这说明电源电压波动太厉害,导致电容快速大电流充放电而发热。波动原因是电池输出电流的能力满足不了电机的需要。试着用好点的电池或者小点的电机可能就都不热了。

不过电调其他部分不热,不知道是其他部分太好,还是电容太次???

网友B:
说到电解电容了,低得到哪里去,试试学一玩船的高手,用多小容量电容并联,或试着并上几个小的0.1-1的贴片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这么看:
这说明电源电压波动太厉害,导致电容快速大电流充放电而发热。波动原因是电池输出电流的能力满足不了电机的需要。试着用好点的电池或者小点的电机可能就都不热了。

不过电调其他部分不热,不知道是 ...

我也怀疑是因为A123的内阻较大造成电容充放电流过大而引致的过热。平均电流其实倒也不大,一组4S的A123能飞12分钟,平均电流约在11A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到电解电容了,低得到哪里去,试试学一玩船的高手,用多小容量电容并联,或试着并上几个小的0.1-1的贴片看看。

电调可是新买不久的,还不想这么快就折腾它,呵呵~

网友:
估计是电调电容个体的问题,我的好赢40A,用4S123飞10分钟,电调电容只是稍稍热而已,不过现在天气热,是要注意散热的问题!

楼主:
如果真是电容的问题,那怎么办?难道真要并上一堆电容不成?我的450已经够重了,实在不想再增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