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前辈Y型线连接

楼主(2009-06-25):
我想把左右襟翼
舵机
用Y型线连接,因机翼较薄,舵机只能平躺在机翼内,请问各位大佬,如何连接Y型线,才能实现两个舵机的动作是刚好相反的?:loveliness:

网友A:
不用多虑,连上就是反的。

网友B:
舵机要反向,可以拆开,
把马达上的正负极线倒过来接,
同时将电位器三根线中旁边两根调换位置接,中间的线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