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练好自选翻的一些个人想法和经验!

楼主(2009-06-25):
要做到自选翻不是那么难 难的是像ALAN那样做到定点的自选翻 凡是练过一段时间的模友估计都会有这样的体会。想要做ALAN那样的境界不是不可能,也不是只是所谓的"神"才有的功夫, 需要的是我们要有一种持之以恒的心态和正确练习的方法,要一步步的来,不能有一步登天的想法。
所谓自选翻顾名思义就是边原地绕着主轴自悬边以与主轴成90度的线为轴原地翻滚。
首先 我们要先练好正倒飞八位悬停,要做到定点不动的(很重要很重要很重要),这是基础,其实要是能做到定点这一步的话已经离接近目标不远了,这关做好了以下的就容易多了,所以这个是我这么强调说的原因。
接着练正倒飞自悬悬停(不管是顺时针还是逆时针先选好自己适应的一个方向来练,也可两个方向同时都抓,但这样进步很慢,况且练好一个方向已经很不错了,《我的观点》),这个要练到定点不移动的悬(练得时候注意的一点就是不要转的快,快了会很容易把不太会定位的方向给转过去了 这样练多长时间都是没有进步的,所以先练好慢速自旋再慢慢加快自选的速度《先慢后快》,而且越是不太适应的方向越要多练)。
下一关接着就是从正飞(匀速)自旋的状态下翻到倒飞(匀速)的自旋悬停的状态,再从倒飞(匀速)自旋的状态下翻到正飞自选的状态,需要注意的是不管是从哪个状态翻到另一个状态,都要反过来之后马上得把飞机稳住并保持自旋在一个点的状态,就这样练的时间久了就把两个翻中间停留的时间越来越缩短,久而久之就会练到ALAN那样的没有间隙的一直原地的自选翻。
上一关要是进步慢的话也可以分解成几个动作练,就是不自旋的状态下(以下就以逆时针《正飞状态下》自选翻为例来讲)从正飞分别对左、对头、对右、对尾定点悬停的状态翻到倒飞的对左、队尾、对右、对头定点悬停的状态,再从倒飞分别对左、对头、对右、对尾定点悬停的状态翻到正飞的对左、对尾、对右、对头定点悬停的状态(要注意的是不管是哪个状态下的翻翻的方向都是离操纵者远去的方向翻而且要保持定点翻)。这样八位翻都练好了的话就已经把自选翻里包含的所有状态都练好了,所以剩下的就是把各各翻的动作顺畅的连接起来。
最后想说明一点就是好多模友在看到一些高手的飞行的时候老想看人家的手指头是怎么动,我个人觉得看人家手指头的动作意义不大,需要的是经常用脑子联想和多练习基本功,只要基本功练好了那些高难度动作时的手指的位置自然而然的都会想象得到。
以下是我练习自选翻时的我个人的一些经验和体会,还有好多细节因为文笔水平有限很难用字体语言来全部表达,如有欠缺的地方欢迎各位高手拍砖,希望对自选翻有疑问的模友能起到帮助!

网友A:
谢谢分享个人的心得~很多值得参考和借鉴的方法~:loveliness:

网友B:
2面自旋悬停绝对是要练的

网友C:
自旋翻是对基本功是否扎实的综合体现,个人认为难的还是心理突破这一关,很多人在模拟器上可以翻的灵活,可是真机上就有心理压力..主要的还是靠感觉,在翻的时候如果还在想应该怎么做,那是做不起这个动作的.

网友D:
还是那句老话 怎么舒服怎么飞 功夫到自然成。

网友E:
谢谢LZ,
分析的很详细,
之前还以为只要转圈圈就行了,
结果总是往下掉

网友F:
向楼主学习,入魔不久就自旋翻了!!

网友G:
分析的很详细,但是暂时还不会,所以没仔细看。。

网友H:
原地自旋是油门和对直机惯性的掌控。总之多练
相对来说油机跟容易作出原地自旋,而450由于惯性性小稳定性不如油机。原地自旋更难。

网友B:
个人认为练习静态的8位悬停对自旋翻没什么帮助。
最好的办法就是模拟器熟练了,直接上到30M高空,多转几圈,难看也不要紧。逐渐找到模拟器的手感
中间一段的这个办法还是不错
===下一关接着就是从正飞(匀速)自旋的状态下翻到倒飞(匀速)的自旋悬停的状态,再从倒飞(匀速)自旋的状态下翻到正飞自选的状态,需要注意的是不管是从哪个状态翻到另一个状态,都要反过来之后马上得把飞机稳住并保持自旋在一个点的状态,就这样练的时间久了就把两个翻中间停留的时间越来越缩短,久而久之就会练到ALAN那样的没有间隙的一直原地的自选翻。--
而最后的一段我觉得更加不可行
===上一关要是进步慢的话也可以分解成几个动作练,就是不自旋的状态下(以下就以逆时针《正飞状态下》自选翻为例来讲)从正飞分别对左、对头、对右、对尾定点悬停的状态翻到倒飞的对左、队尾、对右、对头定点悬停的状态,再从倒飞分别对左、对头、对右、对尾定点悬停的状态翻到正飞的对左、对尾、对右、对头定点悬停的状态(要注意的是不管是哪个状态下的翻翻的方向都是离操纵者远去的方向翻而且要保持定点翻)。这样八位翻都练好了的话就已经把自选翻里包含的所有状态都练好了,所以剩下的就是把各各翻的动作顺畅的连接起来。==

网友I:
日本手自旋翻手法!
壹,保持左手向左
贰,左手向前
叁,右手向右
肆,左手向后
伍,右手向左
完成一个自旋周期
如果你按照我上面说的去做你是无法自旋翻的,因为很多细节没说,说也说不清,同时还要控制好油门。不如自己去模拟器上找感觉。

楼主:
对于练好自旋翻的几点补充 重要!
由于昨天有关自旋翻的讲解是在三更半夜现写的,写完今天才发现落了重要的一点,在此补充一下
上次说到最后一关的练习也就是【从正飞(匀速)自旋的状态下翻到倒飞(匀速)的自旋悬停的状态,再从倒飞(匀速)自旋的状态下翻到正飞自旋的状态】这一阶段的练习注意的一点就是从正飞自旋翻到倒飞自旋时不要只选一个起始位置来开始翻 , 意思就是从正飞自旋的状态下飞机旋转着与操纵者可能出于对左、对头、对右、队尾四种姿态都有可能,而有些模友就习惯于飞机旋转到队尾状态时开始翻,而别的模友又可能习惯于其他三种姿态时开始翻,并且一旦哪个起始翻的位置习惯了并练好了就会在以后的做整体的自旋翻的动作时从倒飞自旋翻到正飞自旋之后会一直等到尾巴转到队尾之后才开始翻。这样一来一是整体自旋翻得周期会加长,二是容易掉高度,而且这种翻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自旋翻,这个也是从正飞自旋翻到倒飞自旋和从倒飞自旋翻到正飞自旋这两个翻之间连接不顺畅的原因。所以说从正飞自旋翻到倒飞自旋时一定要将从
正飞对左开始翻、正飞对头开始翻、正飞对右开始翻、正飞对尾开始翻
这四种翻都要练好,这四种翻在翻得过程当中的手感是完全不一样的 。从倒飞自旋翻到正飞自旋的时的原理也是一样的,一定要将从
倒飞对左开始翻、倒飞队尾开始翻、倒飞对右开始翻、倒飞对头开始翻
这四种翻都要练好。还有一个重要一点是在练这八种翻时一定要把自旋的速度放
慢
,为什么这么说,虽然在上次的文章当中已说过,但还是再强调一次,直升机的各种动作不管是什么高难度动作也好凡是动作慢下来了容易找到规律,也容易找到模友们在练习动作时的操纵盲区(操纵盲区就是指操纵者在做某套动作时飞机动到某种姿态时操纵者不知该怎么动杆的区段),越是发现这些盲区越要多加练习这个操纵盲区,一旦你回避这个盲区想让直升机动到自己习惯的位置再去操纵,那水平是永远也不会有提高的。因此平时练习动作时不管是什么动作都要先以慢为主练 一旦在慢的状态下把动作练熟了、连透了,完美了,那动作做的快也会有把握而且稳健。你见过一个刚生下不久的小孩不会走路就能跑的吗?
至此我的自选翻讲解结束 此贴目的在于在模型产业上处于后起之秀的中国在操纵技术水平上赶超其他国家而尽一份小力。听起来好像有点自夸的成分  别误会哦

网友J:
没这么多的理论,正确的手法加练习,找到感觉就OK啦

网友K:
自旋翻的
我练了半年的自旋翻(日本手)
从刚开始很注重手法
到现在就是凭感觉
只要多多练习
自旋翻不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