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 50%时转速变低,跟电池没电一样,机器起不来。(编 ...
450 50%时转速变低,跟电池没电一样,机器起不来。(编辑下)

楼主(2009-06-26):
450 50%时转速变低,跟
电池
没电一样,机器起不来。
电池是刚冲的电,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哦。
都说帖子不能编辑,试下呢。

网友A:
油门50%,但配合它的螺距是多少呢,我的450 45%油门就起来啦,电池老了, 所以调小油门,练习一下方向感,

网友B:
螺距太大了阻力变大转速起不来

楼主:
前五秒转速很好,拉下来再推就不行了,发现电调上有根线只有一半连上面了,先焊了再试试。

网友C:
一是天气太热 还有就是降低螺距

网友D:
肯定虚汗

网友E:
电池不行了吧,我的某块电池也是这样,不过是飞到快没电的时候,

楼主:
把头都重新焊了下,还是一样,油门最下螺距是-2 50%才2

楼主:
把桨去了,还是一样,不会是电调坏了吧。

楼主:
电调坏了,象这样的坏,一般是什么元件坏哦。
开始五秒内转速正常,然后拉下来。再推上去,转速就变慢了。
如果电调出现这样问题,一般是什么地方坏哦。

网友D:
可能是过流保护 驱动mos有部分击穿
温度正常吗?

网友D:
换个电机试试? 我有个电机竟然是里面的抽头开焊了

楼主:
温度还行。不烫手。现在外皮给我扒了。

网友F:
换电调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