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级入门油机推荐

楼主(2009-06-26):
最近终于按耐不住心中的欲望,为实现儿时的梦想,准备入手一架油直。发动机遥控器陀螺毫无疑问肯定是OS50+DSX7+401,就是机身比较棘手,准备在JR和HIROBO两个牌子中选择,大家有什么好的推荐吗? 要求控制容易点,结实点的别一摔就坏,最好能3D以后可以玩,JR的VIBE50怎么样,和VENTURE 50有什么区别? 先在此谢过各位兄弟了!

网友:
米王。来N台国产机吧

网友:
看来米不是问题的人,呵呵我不懂油直哦

楼主:
我没米啊,也不知道现在的行情,请大家推荐性价比高的机型吧

楼主:
请兄弟们不要挖苦我啊,小弟是真心求教,对油机实在是不懂

网友:
油机炸了不存在结实的问题

网友:
再好的机炸了都差不多

网友:
vibe50 和hirobo sdx旋翼头设计相似,。
静态动作和3D都合适, SDX重量轻点,配件便宜点,也容易买。
要更便宜的可以选RAPTOR50, 也耐摔,但静态动作不好看。
我本人会选SDX。

网友:
飞机那么好怎么才用401? 上520吧

网友:
Venture 50太古老了.
如果是新手不仿考虑雷虎50, 飞它没壓力, 很穩又柔, 炸又不心痛.
等技術過関后, 就飞甚麼名机都可以了.
日系機肯定好, 可是零件貴, 升级件更貴. 如果自己不能節制, SDX空機也能破万.
如果要JR和Hirobo二選一, 就挑SDX. :loveliness:

楼主:
多谢楼上各位兄弟的指教,昨天问了我们学校的一个直升机高手,也推荐雷虎50 V2.5,现在很矛盾啊,不知道JR和雷虎的稳定性差多少,其实价格也就差个几百块钱,几千都花了,不想买后又后悔

网友A:
樓主要這樣想, 第一台機就是練習機, 先决是容易上手, 配件易找, 維修便宜, 调机簡單. JR Vibe50比雷虎50 V2.5好是好在3D性能上, 靈活, 所以對新手來説反而是缺點. 說實話, 我現在最喜欢拿來練的就是雷虎50 V2.5.

Vibe50是CCPM, 雷虎是傳統十字盤, 傳統的容易調, 對舵机要求低, 加上雷虎机身上帶有調螺距刻度, 連調機都不需要用調螺尺, 超级簡單.

再説, 如果你的理想是想成為3D頂尖高手, 那你能把雷虎50 V2.5飛到极至時, 在国內你已經是第一高手啦. 如果你是器材先决派, 雷虎50 V2.5跟Vibe50一様還是入門级的机種, 無甚分別.

网友:
我推荐国产的风神50,性价比比较高。郑重申明,本人不是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樓主要這樣想, 第一台機就是練習機, 先决是容易上手, 配件易找, 維修便宜, 调机簡單. JR Vibe50比雷虎50 V2.5好是好在3D性能上, 靈活, 所以對新手來説反而是缺點. 說實話, 我現在最喜欢拿來練的就是雷虎50 V2.5.

...

     时哥哥的话就是这么直接干脆 点到我这个新手上了!先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