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 手 买 了 个 机 械 卡 尺 , , , 不 会 看 . . 求 救 ~ ~ ~ ~

楼主(2009-06-26):
搞了个卡尺,,卡直升机斜盘的,,,以前只用过表式的卡尺,,这种还真不知道怎么用,,,求知道的前辈指点下~~~~~~~~

楼主:
下面的0 1 2 3 4 5 6 7 8 9 0 是怎么看的???

例如图1是9mm...怎么看9.**mm呢??

网友:
看小字0对准几,再看后面的数哪一个和上面对齐就是几点几。第一个图是9.0,第二个图是6.0.你看下面的小数,那个和上面对齐就是点几。

网友A:
 这初中~~~~
以你图片2为例  所量的长度是 6.01MM

网友:
 晕,换个数字的吧

楼主:
搞懂了,谢谢楼上两位!~!!

网友:
儿子的物理实验书上会有的!

网友:
给你个视频看看

给你个视频看看吧!   [cc]flash/player.swf?videoID=171867_5203373&share=true[/cc]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初中~~~~
以你图片2为例  所量的长度是 6.01MM

大侠真厉害,他的相机照的不太好!《中间鼓两边凹的感觉》不太好形容   看的不是很准,但应该就在6.0至6.04之间

网友:
1毫米分50份
每份0.02·
x+y*0.02
x为0刻度前的读数
y为上下刻度同一直线时游标的格数

网友:
我回用 你的是50分度的 游标上的一各的0.98毫米    然后就要计算  #']#&+(@:"#&*_@!#|+|>?<?~@.,/~@!*&%)+_   一时说不清

网友:
8楼的教学视频太好了 谢谢

网友:
刚开始也看错  原来是分50格的  10楼对的

网友B:
楼主买的这把卡尺质量不好,不知道精度会如何呀!

网友:
 LZ肯定是没好好上学

网友:
10楼正解。

网友C:
0.02的精度读出0.01的读数就要闹笑话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0.02的精度读出0.01的读数就要闹笑话了

 "老外"嘛!!上面每格为1!下面每格为0.02进,下面读书找相齐的线的数为准!

网友:
 上学时物理课学过怎么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初中~~~~
以你图片2为例  所量的长度是 6.01MM

下面小尺沒有一个对上呀

网友:
我从lz图中找不到,0.0几那个对点。就是找不到小尺跟大尺对应的那个点~

网友:
6.00

网友:
楼主即然初中物理没学好,那就应该整个数显的

网友:
用像机近距离拍是无法看准刻度的,因为它的视角不能同时对所有刻度都是90度.

网友:
老申大哥也来灌水啊!请你多多更新你的帖子哦。我一直等呢,一直想看看你的更多东西啊!

网友:
不会用还买?还是换个数字显示的吧!一看就会

网友:
0.02的精度是将1mm等分50份,游标刻度一格代表0.02mm。先看游标0的位置定整数单位,若游标刻度0对准主尺5且游标10正对准主尺某一刻度,那就是5的整数。若游标0所对位置大于5,就要看游标哪个刻度与主尺正对,将正对主尺的刻度乘上0.02就是小数。从图看你的卡尺确实有问题,凭眼看应该是5.9,但游标没有一个刻度与主尺正对,怕是你买了无法再便宜的卡尺(说一说花了多钱,我知道有10几块的,无锡工量30的还可以)。买卡尺时应检验一下才对。

网友:
卡尺精度0.02MM。
图中“C”为主标尺,每小格为1mm,“B”为副标尺,每小格为0.02mm
读数时先看副标尺的0刻度(即图中“A”点)所对应的主标尺位置读数,确定小数点前端数值。
然后看副标尺的哪个刻度与主标尺刻度重合,重合刻度的副标尺读数即为小数点后数值。

由于你拍摄是卡尺倾斜,再加上相机微拍时镜头的拉伸效果,造成两张图中的副标尺没有一个刻度能与主标尺刻度重合,近似判断副标尺首尾的“0”刻度与主尺对齐,所以我判断图一的读数是9mm整 图二是6mm整。

标注

标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买的这把卡尺质量不好,不知道精度会如何呀!

网友:
弄个电子卡尺吧,这样省事儿!

网友:
尺子应该没问题
楼主拍摄角度没搞好有了视差才看不了的吧

网友:
是不是 游标尺上没有螺丝的比较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