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9 用什么线子插电脑,玩模拟器啊?

楼主(2009-06-26):
(无正文)

网友A:
原机带一个转接头,可转3.5音频线!

楼主:
我只有一跟 很小的线子,是2个控转换数距用的,请问;能接别的线子吗?
可能买到。

网友B:
那个接口可以接一条音频线到电脑里...玩模拟器...问题比较复杂...一时说不清楚....你搜一搜相关的资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