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什么来拯救你---我的泰世500!(30日更新,新的电机已到并试飞,单向轴承继续卡死中)

楼主(2009-06-26):
入GAUI425SE3个月,飞行只不过30几趟却使我筋疲力尽。
今天单向轴承再次抱死,无言,发此帖,拿什么来爱你,我的泰世500。。。。。
   喜欢泰世飞机悬翼头的操纵感觉,线形,跟手,灵敏,稳定。于是没有听从朋友的劝戒硬买了GAUI425SE。飞机入手,动力和TREX500相去甚远,飞行效率低下,动作笨拙,且电机巨热。纠其原因如下:
1,飞机重,配置如下,原装电机电调UBEC,FUTABA 3003X3,GY401+9254:2027克。TREX同样电池,DS510X3,GY401加9254,不过1810克。GAUI425直接重YT500  217克。(3003单之37克,DS510单只26.5克,相差30克而已)
2,动力组不行。
于是减重如下,
1,换好赢铂金80安,省掉UBEC组轻80。
2,拆去水平尾翼+刹车盘轻 10克。
飞机重量为 1937克,感觉悬翼载荷仍旧偏大,飞行仍无大改善(对GAUI官方给出的1750-1800克的飞行重量严重质疑!)。
于是买500桨以及尾管皮带改500,改500后重量增加如下,原厂玻碳复合桨比常见425玻纤重了70克,尾管加厂以及皮带加长重量约10克,6S 2600MAH电池比6S2200MAH重约65克。(2200MAH用在飞500MM大桨基本没有很大意义,动力不好不说电池飞完都涨气)这样的话全重为 2082克。(请不要谈诸如GAUI425换500MM大桨后是世界上最轻的500之类的话题,那是因为世界上500MM大桨的500独此一家而已。)好了,心想这下能好好飞了吧,事实上换500桨后飞行性能确实有段改观,主要表现在悬翼载荷低溺空性好一点,但动力提升有限,归根结底电机不行。于是收了YT600L马达准备换装,600L KV 1650,于是买前级大齿更改减速比为1:13 .5左右。这下动力终于满意了,上升有力,动作因为富余功率大所以得心应手,大桨也不动不动掉转了。2200MAH 3:30秒IDLE下来3  .75 ,2600的4分钟 3.82.600L亦不像用在YT600上那样热,可以用手摸一下下,由此证明动力系统搭配还算合理.(原装1100KV 1500W马达  222克.600L280克)
经过反复的折腾,这架飞机动力终于基本满意了.感觉就一个字,累人,折腾!
   但是事实上事情还远远没有结束.今天我的GAUI550单向轴承又挂了.细细算来这是第4个了.飞机到手飞行大概10个起落后单向轴承就卡死,拆下来后里面的滚针都散出来了.当时还未换装动力,以为是个例,于是到轴承店买了个国产的换上复飞.几个起落后再次抱死.以为轴承质量不好于是买了俩NSK的进口轴承,恰逢600L马达拿到手,于是一并更换,以为能爽飞了.到外场装上后新的动力终于爽飞一个起落,第2个起落飞完下来手拨下大桨看了看,又转不动了......最后一个NSK的换上昨天飞完,刚一检查,又死了.期间还碰到一次前级大齿直接在空中扫掉,飞机直接掉到了草丛里,炎炎夏日在草丛里找了半天终于找到,身上满是野虱子(一种附在衣服上的野草种子,有一些刺痛),又热又累.当时突然感觉飞GAUI的这个飞机真的好累好累,心情是无法形容.....和飞500的网友交流了下,他亦发现大齿和单向轴承钢齿之间间隙太小齿轮咬合太紧,所以高速转动后发热大齿膨胀和单向轴承钢齿间隙过紧互相顶死.他的办法是把大齿换为60T的前级大齿(原大齿是61T),以增加齿轮间隙,我刚这样装了下发现齿轮间隙太大咬合过小,对飞行中是否会蹦齿依然感到担忧.
    望着花费自己很多心血的飞机,望着抱死的单向轴承,我这个一直支持泰世,顶泰世的普通玩家感到很迷茫,谁来拯救我的GAUI500??

坏掉的0812单向轴承

这里的螺丝要注意很容易滑和松,建议换成M3平牙.

和朋友的500ESP合影

配置图

飞机摔到草里去了

找了很久终于找到了

心情沮丧的我

其实500还是蛮帅的,可是我该怎么飞?

上海的加我老沈人很好,这个早知道.昨天晚上在QQ上联络了下,老沈给的建议是把单向轴承轴用火烧以软化.以使其材质变软.这个办法因为找不到合适的火烤工具暂时还没有做.但倘若问题确实于此的话,但愿GAUI能把这本该属于你的事做好.另外老沈亦强调发现问题应该及时反馈,以免得自己反复折腾掏腰包.而不是忍受不了积怨深了再来泄愤...若说泄愤我想倒不至于,飞机飞不下去了.只有寻求厂家的帮助,倘厂家不搭理,便只好放弃之.至于为何时至今日才反馈这些问题.怪自己,怪自己太迷信GAUI了.总以为是各例,总以为是自己的问题. 模友TSHH把大齿换为60T以增加其和单向大齿间隙的建议我已经采纳之,不日试飞再做说明.但齿轮咬合太少收力面积减少,心里始终担忧扫齿.不管怎样,我还是试试.

先看这张GAUI425/550的前齿轮组结构图.

插入单向轴承的那根轴(图中Z)工作在俩个情况下,第一,飞行时,第二,降落后大桨空转时.我们先看下飞行时,Z和单向轴承一起旋转,两端通过垫片W1 W2与轴承B1B2内圈连接.此种情况下设计完全合理.第二,降落后.降落后电机停转,前主齿以及轴Z因为直接连接电机齿,因此亦停转,单向轴承两端垫片W1/W2因为压在轴承B1/B2内圈上亦停转.但大桨因为惯性仍然继续转动.主轴大齿亦跟着转并驱动单向轴承转.这时单向轴承两端便与已经停转的两端之垫片W1/W2硬摩擦.既而发热导致单向轴承内圈塑料件烧毁.(主轴大齿为61T,套在单向轴承上的钢齿为19T,减速比为3:21:1.降落刚关电机时大桨转速约有2000转附近.如由IDLE直接切入熄火降落可能更高.则此时单向轴承的转速约为6400转.6400转的转速与垫片摩擦产生高温).依我之见,这便是造成反复烧单向之原因,上海加我老沈之前提出的单向轴承轴太硬在传动时与单向轴承内圈滚针咬合不牢而有时打滑发热造成单向轴承烧毁我认为是不会发生的.试想,以飞行时的转速以及强大的扭力若发生打滑估计温度急剧上升到一两百度也是轻而易举的,这时单向轴承内部的塑料早已烧得没有了变成打滑飞机失去动力掉下来.而不是只是卡死但仍然能飞(虽然不认可老沈的这个原因,但是赞扬他作为一个经销商能够对客户高度负责的态度,相比之下作为厂家的GAUI反映让我稍感寒心).至于TSHH模友提出的单向轴承齿距离大齿间隙过小的问题在稍后的拆装中发现确实很紧,因此,而后我不得不换上本来做60T前级驱动用的60T齿做为主轴大齿使用.至于是否因为齿距过小而加剧发热,本人不妄下结论.

  这是因为摩擦发热而灼伤的单向轴承两端之两垫片.
  这是完好的一面

这是与单向轴承接触的那面

  尝试做了修改,仅供参考.连接如下: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09816&extra=page%3D1
今天新的电机已经到了,首先飞了一组电池的NORM,一切正常.之后换上2600MAH 25C的电池切3D,4分钟后降落,发现单向轴承卡死.在做如上连接中的修改后,可以排除单向轴承本身和垫片摩擦发热的原因了,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得单向轴承再次卡死呢.XXD HG3126是新出的500用电机,比之前的2826功率明显大,飞行中动力感觉很爽,超级爽,可以说比原装电机有质的区别.电机KV 1600.齿轮比搭配:电机13T,2级大齿60T,单向轴承齿19T,主大齿60T.1:14.57.在解决了单向轴承本身摩擦发热后,莫非是电机传过来的热使得单向轴承卡死?为了验证这个问题,晚上把电机和电机架之前添加了2MM后玻纤板以隔热,明天继续飞并反馈结果.这是今天相关的一些图片.还有一个可能是因为这个单向轴承之前卡死过,拆来来反转后发现里面有变形但貌似功能没有问题.可能之前的卡死有暗伤,于是今天复发.看了加我在本帖后面的两次回帖以为能等新的单向轴承到了就换掉....原来是搞错了....那个不是发给我的.
  下面是今天的一些图片.

网友:
看国外论坛rcproup评价  人家说  如果你只是要一架大一点的运动机  那就GAUI550  如果是3D  那还是Trex500

网友:
泰世550性能还是不错的。希望厂家能针对出现的问题采取补救措施比如推出优化升级组件。

网友:
可是LZ买的是EP425啊,不知EP550有没有这些问题

网友:
泰世现在玩得人越来越少, 就很说明问题了, 我这边几个模型店一年前都有EP550卖的, 现在都处理清仓, 塑料配件都是几刀一个, 但还是卖不动, 玩过的都卖了, 没玩过的直接上亚托了

网友:
呵呵,终于等到了。非常感谢楼主的反馈。

为什么说终于等到了,其实楼主单向轴承的类似问题在上海的2个550的用户早就已经反应过了,此问题伴随着一个重要的表面特征是尾巴会出现不规律的失控现象,我们在2008年就已经有了解决方案,可以彻底的解决。

由于问题确实比较棘手,我当时立刻向泰世反馈此问题,并特地打电话到北京的经销商询问有关的问题是否在北京有出现(北方的550销售数量相对多一些),可能由于当时主要的表面特征是尾部的不良反应,所以得到的答复是基本没有发现这个情况。由于其他地区没有人再次投诉类似的问题,故此问题提交泰世后并没有做出相关的处理,这点大家应该可以理解。

现在楼主的投诉应该可以使泰世重新重视此问题确实存在于某些用户的425-550系列机型中。

其实问题很简单,楼主注意你的那个单向轴,也就是穿在单向轴承中的那个轴,由于泰世原厂的那根轴的硬度明显过高,导致单向轴承的滚柱很可能无法通过挤压使单向轴表面弹性变形而咬住单向轴。看似单向轴承咬住了,实际上是高速高负荷时单向轴承咬不住了而打滑,高速打滑产生的高温彻底损毁了单向轴承的塑胶保持架,最终造成表面看单向轴承咬死了单向轴的假象。

解决的方法也很简单,只要单独把单向轴放在火上烧红(煤气灶就可以了),然后让其自然冷却后,降低了硬度,所有问题就都没有了。

如果大家的425-550系列的问题都不提出来,那我们无法帮忙,就像EP200大家提了很多的意见,各种解决方案,升级套件就陆续的推出了,现在的EP200V2KIT版已经非常的完善了,以前的各种问题都已经一一解决。

只要是实事求是的参与讨论,有益自己有益泰世,多方得力。

楼主的其他问题我们稍做整理后再讨论,谢谢。

网友:
经销商不错

问题是咱们自己在这边白呼白天

泰世在其该弄自己的200 还是弄自己的200

425的问题去年跟泰世反映过,一开始他们不承认,后来承认了可过了几个月还是没有解决

仔细想想也是就这情况泰市的大飞机怎么可能卖得出去阿  只能在200上跟人家拼一拼

就情况,我看一个可能是他自己资金不足 实力不够 不可能同时把精力放在多个问题上

还有就是自己企业的组织计划有问题  美计划  没头苍蝇的下搞一通  这个更可怕   所以我说泰世的发展前景肯定是不容乐观的

网友:
主要是从来不见ts的人出来回答、解决模友的问题
面都不露,总是让人觉得不舒服,因该有个售后小组,就好了

网友:
最好是售后小姐

网友:
强烈要求泰世把已经发现问题的飞机召回!!更换 !!  厂家应该设立售后服务中心,不应该把这个包袱丢给经销商!!!!

有时侯老沈是忙不过来的!

网友:
是啊 泰世态他缺德了

网友:
楼主的配件已经拿到了,明天给你发过去。

网友:
同情一下,我也玩过EP200感觉精度不高啊

网友:
550SE换425桨跟尾管改装件JJ也是在2050G重量,原装电机确实热的要死 。我的单向早坏了,换了个INA的飞航线还没坏!那个单向轴烧下能解决问题么?那我烧下看看!!

网友:
有关单向轴承的问题,应该是由单向轴本身造成的,只要单向轴退一下火就可以了。

网友:
配件今天已经发顺丰过去了。

网友:
楼主可以先不处理单向轴,而把单向轴承上下的2个垫圈拿掉做一个测试,再报告一下测试结果。

楼主:
引用:
楼主可以先不处理单向轴,而把单向轴承上下的2个垫圈拿掉做一个测试,再报告一下测试结果。

不好意思,我不是GAUI的测试员.
另外,没有垫片单向轴承会窜动,窜动到任何一端摩擦便开始.

网友:
泰世的设计问题,我都坏掉一个单向齿了,直接断了。飞着飞着没动力了,还好安全降落,下来一看,齿裂了,和单向轴承打滑导致丧失动力。我和LZ一样,感觉玩泰世的飞机就一个字可以形容“累”。飞机的手感还是觉的亚拓的舒服一些。泰世飞机唯一的优点是30级飞机里最轻的,可以省很多电池费,呵呵

网友:
煞笔设计   全世界都没这么设计的   真服了泰世的设计师     感觉好像就是特意向搞出点新意  结果造成可更多的问题      我X死你泰世老板和它机吧设计师

网友:
引用:
楼主可以先不处理单向轴,而把单向轴承上下的2个垫圈拿掉做一个测试,再报告一下测试结果。

作为一个负责的厂商,在机型推出之前就应该做完善的测试,机型推出都快两年了,这些基本的测试还要用户来做,没道理。

前面你也说过,曾经有人反应的问题,泰世知道了, 但是就因为别的地区没有报告类似情况就不了了之了,厂商为什么不自己测试本着认真负责的态度去解决问题呢? 对自己产品的问题睁只眼闭只眼,这样的飞机谁敢买?

估计有车床的DIY高手才能玩转泰世(自己加工零件解决原设计问题),咱们一般老百姓还是玩玩其他省心的牌子吧

楼主:
明天继续试飞.

如果还卡死那么就按照老沈的建议让单向轴退火变软.

网友:
烧单向轴承应该在出厂时就完成的啊?!

网友:
楼主结果如何了?

网友:
无后文了   楼主。  期待楼主找到问题的原因。

网友:
现在都飞600了啊

网友:
看来楼主折腾了半天都没有能力把着飞机搞到爽飞的地步。  现在进度如何。:loveliness:    楼主多多努力。不想看到这个贴就不了了之了

网友(2009-08-12):
   这个问题还没解决么?

网友:
話都无今快 到我中啦 試試医下 是否放火中要多久及温度几高

网友A:
我的搞了效果还可以  昨天飞了飞没出什么问题   好像也没有掉转数   温度也没有原来高

不知道是不是气温的问题      我在煤气炉上加热的    用测温枪量了一下300多度  颜色很像金龟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搞了效果还可以  昨天飞了飞没出什么问题   好像也没有掉转数   温度也没有原来高

不知道是不是气温的问题      我在煤气炉上加热的    用测温枪量了一下300多度  颜色很像金龟子

有关425、550单向打滑,单向损坏的问题只要热处理一下单向轴即可100%解决,不用怀疑。
加热温度不用关心,烧到暗红,自然冷却即可。

网友:
收到,·回去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