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天来玩船的好时机 给位大虾帮我看看了

楼主(2009-06-26):
我现在有
电机
一狼(eZRun)系列1/10,1/12车用易用型无感无刷电机(适用于电动房车)

产品特点

1 使用优质用料:全铝合金精美外壳,高品质磁钢,耐高温线材,优质轴承;
2 外壳具有散热槽,便于散热;
3 使用380级电机内核,性价比出色。外形和安装孔位和540级电机一致,和车架适配性好;
型号:9.0T/SL-3650M
KV:4300
外径:35.8mm
长度(不含轴):50.0mm
轴径:3.17mm
外露轴长:15mm
重量:165g

电调

2.1 兼容各种无感(即无霍尔传感器)无刷电机;
2.2 采用优质的用料,使电调具有强大的耐电流能力;
2.3 全新程序算法,优异的启动效果、加速性能及油门线性度;
2.4 具备竞赛(单向)和正反转(双向)两种模式;
2.5 4段最大倒车力度调节;
2.6 比例式刹车:4段最大刹车力度调节、8段拖刹力度调节、4段初始刹车力度调节;
2.7 4种启动加速度(Punch)调整,从柔和到非常劲暴,以便适应不同抓地力度的场地及轮胎,防止打滑;
2.8 多重保护功能:电压过低保护(支持锂电池和镍镉/镍氢电池)、温度保护、油门失控保护、堵转保护;
2.9 具有8个进角模式,和各种车用无感无刷电机均能良好匹配;
2.10 单键编程设定,且有单键恢复出厂设置的功能;
2.11 可选购轻巧便携的车用电调编程设定卡,方便外场使用。设定卡具有友好的界面,让您轻松设定功能强大的车用电调;
2.12 自主知识产权,在必要的情况下,可根据客户要求进行软硬件定制。

1 产品规格

1.1 输出能力:持续电流35A,瞬时电流190A;
1.2 电源输入:4-9节镍氢/镍镉电池组 备注1;
1.3 BEC输出:6V/1.5A;
1.4 内阻:0.0015欧姆;
1.5 支持马达类型:无感无刷;
1.6 支持马达T数:9T以上(含9T);
1.5 适用车型: 1/10,1/12平跑/越野初级和中级配置;
1.6 尺寸:31.5mm(长)*27.5mm(宽)*24mm(高);
1.7 重量: 30g(不含引线重量) ;

备注1
用4-6 节镍镉/镍氢时:正常使用,无需任何改动。
用7-9 节镍镉/镍氢时:标配在电调上的风扇需要更换为支持更高电压的,或将风扇改到从接收机取电。

楼主:
还有个  s148舵机   请问可以玩船么  船型选择哪样的啊?
   小弟先谢谢给位了

楼主:
应该配什么浆??

网友:
LZ你这电机是车用的还自带散热片!不好上水冷吧!还有你这电机的KV值也太高了4300!高KV值的电机转速是快不过扭矩不行啊!谁的阻力是很大的建议你先换上最小的浆先跑个2 3分钟摸摸看电机烫吗?不烫就说明电机不吃力,可以换大的浆,电机很烫手,那你就放弃吧这电机吧!换个KV值低的1800-2000左右的!你的电调自带风扇,不要水冷没关系,

网友:
你这电机是380级别的那就上小点的船比如65CM的O艇,CAT什么的,你如果是纯娱乐那么买艘大点的玩具船自己改装最划算!

楼主:
可以用在65cm的o停上???电调上面的女合金板 可以换的

楼主:
具体怎样配浆呢   浆的尺寸??

网友:
LZ錢多.
鑒定完畢.

网友:
我·的电调就是车上的用的也有风扇的,我用了好久还进过几次水,现在用的还好好的!

网友A:
35A的电调跑船实在是小了点

网友:
40厘米左右的半浸船 432桨 2S锂电 小心一点 一般玩玩能用的 当然有条件最好把电调换大一点 60A以上比较保险

网友:
车用电调

楼主:
是的  车用电调  玩漂移用的  看看能不能玩船

楼主:
我学生哪里来钱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35A的电调跑船实在是小了点

持续35a   瞬时190a

楼主:
电机电调是车上扯下来的...夏天来了 想玩船

楼主:
给位指点下三

楼主:
这么多高手 怎么不出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