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600NSP侧板上的这个东西怎么能拆下来?

楼主(2009-06-26):
想把这个东西拆下来 可研究半天没弄没白

就是侧板上画红圈的东西!

就是侧板上画红圈的东西!

网友:
那个似乎是出厂时就在上面的吧,取下来就坏了

网友:
百德电磨~

网友:
你买了新的就有配在上面了 不需要拆旧的下来.

楼主:
看来是没办法取下来了

网友A:
楼主你说的那个轴承座,从里边(直径小的那面)用点力往外一敲就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说的那个轴承座,从里边(直径小的那面)用点力往外一敲就出来了。

对的,一敲就出来了

网友:
小心别敲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