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谈漂移抑制,但说平衡性能,FMA红外平衡仪和helicomme ...
不谈漂移抑制,但说平衡性能,FMA红外平衡仪和helicommende平衡仪谁强?

楼主(2009-06-26):
不谈漂移抑制,但说平衡性能,直机平衡的稳定性,FMA红外平衡仪和helicommende平衡仪谁强?

网友A:
10米左右的低空选择helicommende..高空还是要红外平衡仪!!

楼主:
为什么呢,红外的高空更平衡吗?请高手指点技术细节

网友B:
主要看使用环境吧,周围有障碍物的只能选三轴陀螺的咯。红外的在空旷地使用效果较好。和高度没什么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