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450转弯的方法

楼主(2009-06-26):
我总觉的自己转弯的方法不对,大家是像固定翼那样先副翼再拉杆还是副翼+方向舵?现在想飞航线转的歪七扭八的。

网友A:
副翼+拉杆+尾巴一起的拉,主要还是自己把握,看姿势哪不对就补哪,多练就可以了

网友B:
拐弯需要少许收油,拐正后需要补油

网友C:
首先打一点副翼 不需要很多 看到飞机倾斜 紧接着打方向舵 在转到一半左右的时候可以向固定翼一样拉一点舵 这样就可以快速转弯了 多多练习感觉

网友D:
副翼加尾翼或者大速度拐弯打副翼和拉升降。后者姿态内倾30~45度左右

网友E:
直升机转弯操作手法与固定翼差不多,只是由于由于直升机是由旋翼直接产生升力,所以直升机航线转弯可有三种操作方法实现不同的转弯姿态:先打副翼再打方向;先打方向再适当打副翼;先拉升降再打方向并辅以副翼。一般应适当补油门。

网友F:
手上动作一定要轻柔,一点点的修正航线,升降舵要有节奏的推拉来保持前进的速度,先把速度慢下来就容易找到感觉了,快速航线自然就出来了。LS的三种方法都不错,根据个人习惯和飞行速度,风向,风速等灵活运用就行了。直机操作原理和固定翼差不多但手法上不大相同,直机要勤修正节奏要快幅度要小,固定翼转向打舵控杆一次到位姿态改变后立即会中,只需适当小舵修正,所以直机精准性要求高。

网友G:
说的都很专业
我说的易懂点。
先向要转的那个方向倾斜点(打一点副翼)大小控制好不要多。
然后把机头打向转的那个方向(打方向舵)要和速度配合好。
转一半时注意机头倾斜高度及时修正(打升降舵)方向倾斜也要配合好。
出弯时注意机头高度和左右方向倾斜角度及时修正。OK
其实这个手法应该在学习四面悬停换方向时应该能体会到了这个步骤的。

网友H:
都很专业,菜鸟来学习了。:loveliness:

网友:
多飞飞就找到感觉了,光看没用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