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低级问题

楼主(2009-06-26):
请大家告诉我如何才能将我7016小铣床的钻夹取下然后再装上锥柄铣刀啊???
在线等答案-----谢谢大家了

网友:
我知道啊

坐个沙发悼念迈克尔杰克逊

网友:
更正一下
是我不知道啊

坐个藤椅悼念迈克尔杰克逊

网友:
老兄啊,我跟你的钻铣床一模一样,你的多少钱啊

先松开主轴皮带轮上的拉紧锣栓,再用随机带的楔铁从主轴侧缝里把钻夹头连接锥棒打出来就行了

网友:
皮带轮箱里对应主轴的上方有一个吊颈螺丝的吧?松开后,用木榔头向下击打钻夹头,应该就下来了。

网友:
地板我收了~

网友:
晕,收不到地板鸟~

地板正解

网友:
不知,顶一下

网友:
我的bb25 可以不知到你的可不可以 你试试据好了啊

楼主:
已经解决问题了,

谢谢各位.

网友:
我的"牛钻"用大锤可以把轴敲出来,你试试

网友:
楼主这难道是西湖?

网友:
不好办。主轴和夹头丙是一体的。

网友:
你拿把手Q对着我,我不告诉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