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6EX 飞固定翼用什么接收好?

楼主(2009-06-26):
除了原装的 146和136以外,主要这两款太贵了。
E_sky、西安孵化、天地飞,这几个那个好些呢

网友A:
我6EHP用的E-SKY,:loveliness:

网友B:
以我之前用6EX飞固定翼的经验。这个控只能能原装的PCM接收才稳定的,用PPM就算是FUTABA的PPM都不行,一样会跳舵的,。

网友C:
 我还说给我的FF9找个合适的接收呢 哎~149DP 我不舍得装上去啊~这要是摔了~800多就没了...

网友D:
我配的是两个孵化的接受!一个用在450上!一个用在电动固定翼上!使用半年了!没有发生跳舵,失控情况!刚开始飞450的时候用的是原装136HP 现在觉得那个接收机大了!就换了个孵化的上去!一样航线!没有暴力3D过!一切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