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楼主(2009-06-26):
我虽然玩船很久,不过都是玩具船或者自造无动力的,最近想买个天地飞6-A遥控,1,不过接收机1通道有3个接口,我都不知怎样接?2,是不是6个通道都一起供电的?3,怎样分辨6个通道都正常?

网友:
     怎么1通道有3个接口                     接收机从电调供电             其它接舵机

网友:
LZ的意思是每个接口有3针 一般从左往右是 白色信号 红色电源+ 黑色接地—  只要对应电调或舵机线插好即可
一般任何一个通道都可以单独供电
把6个通道都插满 比如1个电调5个舵机 那就可以测试6个通道是否正常了 没那么多东西就1个电调也行 就1个个测试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