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单独使用陀螺仪?

楼主(2009-06-26):
陀螺仪
如果不接在接收机上 是否能单独使用 应该怎么弄
手上有一个 0704A

网友A:
不行,需要标准的PWM信号。
除非你会自己DIY一个单片机,自己设计电路板、焊接、自己写程序、烧录……

网友B:
中立点是什么意思啊
中立点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C:
中立点我理解为:
1.在开机后获得的陀螺传感器的零旋转角的电压值(需转换成脉冲控制宽度);
2.Rudder在中间的位置(摇杆不动)的情况下的正脉冲宽度;
3.以上中立点用于陀螺程序在判断与控制时进行位置计算后输出脉宽控制信号;
4.中立点是有一定范围的(就是有较小的左右区间)。
不对之处请各位斧正与指导,谢谢!!

网友D:
很简单,买个舵机测试仪,就有信号了。。不然自己找电路图设计一个,很简单的。
可以单独使用。

网友E(2009-08-05):
接舵机测试仪即可,楼主的意思,就是没有RUDD输入,只用陀螺做负反馈式修正(也许用在云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