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鹰的218a 质量怎么样啊?女友资助我买飞机。

楼主(2009-06-27):
他是不是有2.4G版本和普通PPM版啊?
淘宝店最低能多少拿下来啊?大家给点帮助。先谢谢了。
女朋友要给我买个飞机做生日礼物

网友:
有这么好的女朋友,不错哦!:loveliness:

网友:
可以到各类模型活动栏里看看yyz228发的帖子

网友:
舵机估计是接插件没有插好
靠近边的电位器是调整中心点的,就是解决你转向的问题,你推一点油门,调整这个电位器,尾桨的转速有变化,转速高机头向右。试试看不行再和我联系。

网友:
我昨天刚买的九鹰218A也是我老婆资助的。九鹰的飞机好像现在都是2.4G的没其他模式的。 到手后发现一个舵机有死舵现象后来无意间把主齿的固定螺丝松了一点儿就没事儿了,后来好奇就把混控动了下结果不能正常飞行了,后来又给我搞好了。就此说下九鹰的混控调节,上下两个旋钮(这个旋钮很特别可调范围感觉只有不到30°角调过度了就什么作用都没有上边的是陀螺感度下面的是前后电机转速比例(也就是中立点),调节当中发现必须先基本搞好重心后先弄中立点再随之调感度,还有就是千万要注意的是尾桨电机轴太细需要用502把尾桨和轴之间点一下固定死防止打滑。控上有个大小舵量开关我发现打舵量时由于出厂重心是用倾斜十字盘来找平衡的所以导致打舵到顶十字盘连杆会与混控臂有碰撞,建议玩家们不管买九鹰的哪款单桨机都要尽量用添加比重的方式在机头上加配重,以保持十字盘水平工作。最好厂家注意下这些小问题,做到生产不留后患。

网友:
买218A的2.4G   飞机整体做工,细节这些比ESK差点。但是由于专利的旋翼头设计,所以飞行性能上绝对比其他的好

网友:
塑料确实不是很好有点儿硬、脆、但是性能还是不错的,比lama稳多了,而且能飞直线

网友:
一个字,差

网友:
观望中,没看到本地市场有卖。

网友:
调好了还行,只是出厂没有把十字盘调平,刚到手时不要急于拉高度,观察飞机的姿态是否正常,要自己动手搞一下。

网友: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p;page=1#pid3981083看看我的飞后感。 9楼的兄弟不用那么激动 我的评价水平是拿大厂的450级别以上的东西来比的 对于这种超稳定的直升机来说炸机几率非常的小

网友:
好羡慕lz的gf啊我也想找这样的gf啊!!